请教下各位老师220v电容电机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4-03-12):
各位老师220v370w的电容电机能用变频器吗?推荐下用什么型号品牌的?先谢谢了。

网友A:
不能,回答完毕。

网友B:
当然可以用变频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用变频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回答完毕。

谢谢 我在网上查看了可以用1.5kw的300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用变频器啊

我想请教下,单相电容电机如何用变频器?
变频器不会因缺相而报故停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教下,单相电容电机如何用变频器?
变频器不会因缺相而报故停机吗?

把电容器去掉变成三相的了。反过来380v三相电机用220v电加电容就ok

网友C:
220V的电容电机不一定都是三相的,可以是两相的,如果两相的,是220V专用电机。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V的电容电机不一定都是三相的,可以是两相的,如果两相的,是220V专用电机。改不了。

220V的电容电机电容接哪?电容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0V的电容电机不一定都是三相的,可以是两相的,如果两相的,是220V专用电机。改不了。

这个是正解

楼主:
呵呵那你告诉我电容电机的电容接在那里?谢谢老师。

网友D:
单相一般电机只有2个绕组。启动和运行。电容接在启动绕组上的。C:\Users\Lenovo\Desktop

网友:
这个样子不知道你能看明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相电机只有2个绕组。启动和运行。电容接在启动绕组上的。

老师我说的主题是220v电容电机接变频器 不是讨论电机。非要往电机方面扯   呵呵我无语。把变频器直接接小刀架上行不?哈哈什么事都有前提我说的对吧?就是说你非要找那不能接变频器的电机》》。。。。。。不好意思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师我说的主题是220v电容电机接变频器 不是讨论电机。非要往电机方面扯   呵呵我无语。把变频器直接接小 ...

不好意思,没有看明白。
用输出220V变频器就直接接在220V的那个端子上就可以了。
如果是这种电机就可以拆掉电容用输出380V的电变频器。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电容器去掉变成三相的了。反过来380v三相电机用220v电加电容就ok

谁跟你说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呼他了。成品的三相电机可以改单相使用,但是功率,扭矩大打折扣。
成品的单相的你除非重新计算绕组重新绕定子才能用作三相。
因为单相电容电机,一般都是同心绕法,不拆线圈你无法做到对称的三相。懂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相一般电机只有2个绕组。启动和运行。电容接在启动绕组上的。

老师你看这样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跟你说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呼他了。成品的三相电机可以改单相使用,但是功率,扭矩大打折扣。
成品的单 ...

老师我只是说明电容电机能用变频器,就是和那个人那么一说。我是电工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没有看明白。
用输出220V变频器就直接接在220V的那个端子上就可以了。
如果是这种电 ...

哈哈误会    我和那个说不能用变频器的人就那么随便一说  哈哈。没想到是这样。不好意思了。

网友E:
确切的说。电容电机不能用变频器。去掉电容器接到变频器上能转。但是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切的说。电容电机不能用变频器。去掉电容器接到变频器上能转。但是效果不好。

正确说到点子上了,这才是正解。非要接变频器  所有我才说成是三相,,,,,,,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确切的说。电容电机不能用变频器。去掉电容器接到变频器上能转。但是效果不好。

为什么呢?
扭距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呢?
扭距太小了?

是因为玩 的东西 不是正统的。对付玩而已。

楼主:
电容电机变频器厂家都说是简易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确说到点子上了,这才是正解。非要接变频器  所有我才说成是三相,,,,,,,哈哈

三相不平衡电流多了,变频器会不会报警停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不平衡电流多了,变频器会不会报警停车?

听我一句    现在最高科技用的是模糊定律。一分钱一分货。玩机器要想好  一个字  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不平衡电流多了,变频器会不会报警停车?

220v电容电机变频器 厂家说是简易的。不能用于工业。所有别要求太高。

网友:
看的都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呢?
扭距太小了?

具体什么原因不清楚。是经过自己实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