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问题,如何用B6给儿子的玩具三轮车充电

楼主(2014-03-12):
     玩具三轮车是6V的PB电瓶。 上次充过一次。但是电池充废了。这次又搞到一个电瓶。 请教高手是否可以用B6PB模式给6V的PB电池充电。
就是三轮电动摩托车的小电瓶。最好能帮忙想想办法。原装充电器丢了。

网友:
应该可以设置电压的。上面有充电瓶的,就应该可以设置,楼主看看选项,或者去修电动车的地方,买个冲电器就好了,不要因为几十块钱,再把b6搞完了

网友:
杀鸡用牛刀,搞不好要把B6烧掉。这种电池用廉价的充电器充就可以了。

网友:
先把B6设置到“Pb”电池充放电状态,再根据电池的规格分别设置好充、放电电流和电压。充电电流一般设置为电池容量的1/10,B6的最大放电电流只有1A你就看着设吧。
最重要的是电池电压一定要设对,否则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最好在“USER SET”中把电池的最大充电容量设置好,免得发生过充损坏电池。

楼主:
没事,我到没考虑到吧B6充坏的问题。

楼主:
没有高手吗,帮忙帮忙啊!!!!

网友A:
电池类型选"PB",电压选“6V”,充电电流设1A,充电时间保护设6小时,3-4小时保证充满。
电瓶不怕过充,这玩艺比锂电耐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类型选"PB",电压选“6V”,充电电流设1A,充电时间保护设6小时,3-4小时保证充满。
电瓶不怕过充,这 ...

谢谢我设置的8V 充了2个多小时吧。

楼主:
还有一个就剩下1.几福了。能不能修回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设置的8V 充了2个多小时吧。

8V?你不怕电瓶坏啊?
对于另外一个1.X V的电瓶,先设2V 0.3A 小电流充,等充到2.XV时,用4V 0.5A充,最后再用6V 1A 充。
电瓶不怕过充,但过放久存肯定坏。
如果那个电瓶1.X V已经存放很久了,基本上就没救了。

楼主:
上次用的是8V的。那个1.X的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了。回去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用的是8V的。那个1.X的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了。回去试试。谢谢

你的铅酸电池过充了

地球上没有不怕过充的电池

楼主:
学网络的。对电子有单木。不好意思。没事。我回去在看看。哈哈哈

网友:
跟楼上一样 不要用b6搞这个 对充电器不好

楼主:
那我也没有小电瓶的充电器啊。原来的找不到了。没办法了对付一下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