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天龙的450和250直机怎么样?大神们给讲讲,无副翼版的?

楼主(2014-03-12):
如题,因天龙的电直配件通用亚拓的,另外,天龙原配的三轴陀罗仪好用么?

网友A:
天龙的250我有一个烂货.机架还可以.十字盘的鱼眼时间长了会掉出来.其他凑合能用.

网友B:
这种小机还是亚拓精度好,天龙就是便宜

网友C:
三轴用双灯k8不错的

网友D:
CX的250卖得好主要是因为整机除了鸭子没别的选择
CX的450中也只有CX450BA做工还好(还有TG给代工的那些多桨头),但配件几乎和主流450完全不通用
其它的450型号论价格论方便都不如温州货和A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