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4-03-12):
我一个15级甲醇船。我的离合装置不知道要怎样装才能和传动轴成一中心点。请大神给我一个指点。在此谢谢您了。

网友:
用離合器會很麻煩,為甚麼要用呢?

即使你裝準確了,以後裝拆機,機器可在一小範圍內移動,不準確的話振動很大,不久各處就會自動損壞。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
可是我不用离合器。一落水就熄火了。要不就把怠速调到老高。我只是不想把怠速调太高才加的离合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
可是我不用离合器。一落水就熄火了。要不就把怠速调到老高。我只是不想把怠速调太高才加的离 ...

機器馬力不足以推動你現用的槳,換小一兩號槳試下,或是使用更高硝基甲烷含量的燃油。

D=Diameter=直徑(下圖中的Dia.)
P=Pitch=螺距
AR=Aspect Ration=P/D=螺距直徑比例(下圖中的1.4)
P=D*AR 或 P=D*P/D(下圖中的數學式)

OCTURA槳包裝紙:

楼主:
我的浆已经是比较小的了!改天换燃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