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 MINI和A2能搭配使用吗?《《《已找到原因,现在IOSD MINI完美兼容A2》》》

楼主(2014-03-12):
为何各种数据都无法显示?只能显示图标,IOSD MINI已升级1.04固件。

《《《IOSD MINI接到A2 PMU模块的CAN口上就可以了》》》

网友A:
您好,您反馈的问题我们正在测试。
请耐心等待一下。

网友B:
mini出了入个MARK II吧 有钱买A2也不差这点钱。

网友C:
同样mini osd与WKM可以搭配吗?LZ问题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ni出了入个MARK II吧 有钱买A2也不差这点钱。

这不是差不差钱的问题,刚好手头有这两样东西,能用上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mini osd与WKM可以搭配吗?LZ问题关注中......

可以和WKM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反馈的问题我们正在测试。
请耐心等待一下。

请教,软件调参只有X型共轴双桨八旋翼,我请教的是十字共轴双桨八旋翼。任何调参?

楼主:
已找到原因,现在IOSD MINI在A2上使用功能完全正常。

网友:
找到原因 公布一下大家分享啊 以免走弯路!

网友D(2014-04-17):
您好,我也是飞手摄像机 iosd mini 接a2.    原来mini osd接在IOSD的 CAN上,只有电压和z15云台的数据在mini osd上显示。后来看了你的帖子,把mni osd接 a2 的pmu ,发现接口不太匹配,稍加调整了硬插了进去,结果发现有字符显示,但所有的数据没有一个传送到mini osd,求老师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也是飞手摄像机 iosd mini 接a2.    原来mini osd接在IOSD的 CAN上,只有电压和z15云台的数据在min ...

固件已经升到了V1.06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也是飞手摄像机 iosd mini 接a2.    原来mini osd接在IOSD的 CAN上,只有电压和z15云台的数据在min ...

我没有用DJI的云台,所以我是IOSD MINI插PMU的LED接口然后LED再插到IOSD MINI上的CAN口,这样完全正常而且不用改接口。PMU上空闲的口我也试过,借了朋友的CAN HUB和Z15,HUB用转接线接到PMU,然后IOSD MINI接HUB,云台再接IOSD MINI,这样也都能正常显示飞控和云台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件已经升到了V1.06

我还是1.04哦,不会DJI看了我这个帖子在新版固件里面把这个功能封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1.04哦,不会DJI看了我这个帖子在新版固件里面把这个功能封了吧?

    那我手贱,点什么升级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用DJI的云台,所以我是IOSD MINI插PMU的LED接口然后LED再插到IOSD MINI上的CAN口,这样完全正常而 ...

谢谢老师无私指导,待会我再来试试呢

网友:
如果要退回V1.04,该怎么弄?    DJI网站没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