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星达jd385起飞往后偏,你们起飞是这样吗?还是直上直下?

楼主(2014-03-12):
新手求教怎么校准!

网友:
- - 我才入手的H107c也和你差不多 是往右偏

网友A:
好像需要看看重心还有需要微调下的噢,我也是菜鸟只是看到说不稳偏离的需要微调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需要看看重心还有需要微调下的噢,我也是菜鸟只是看到说不稳偏离的需要微调下就好了。

你的飞行器能直上直下么?我的微调过了貌似也不行

网友:
遥控器方向下面那个微调,微调下

楼主:
微调过后会好一点点 但是还是漂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飞行器能直上直下么?我的微调过了貌似也不行

说实话我现在还没有自己的飞行器呢,主要是没米,还有就是不想去买现成的,那样总觉得是玩具(不论是不是专业或是娱乐的)少了diy的那种乐趣少了成就敢。
不过我看过的多旋翼的飞行器一般都很稳的,在上升或是下降基本都是直上直下的啊

网友:
76797714发表于2014-03-12 19:04:20
微调过后会好一点点 但是还是漂移。。
接着按微调~

网友:
试下微调 一般都能解决或者放平 重新校准陀螺仪

网友B:
买个几百块的飞行器就别要求直上直下了,您花玩具的钱还想要无人机的效果么?? 多练练打操作杆去控制吧。小四轴追求自主悬停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几百块的飞行器就别要求直上直下了,您花玩具的钱还想要无人机的效果么?? 多练练打操作杆去控制吧。小 ...

有道理。。毕竟是玩具就别要求太高了 不过话说回来飞的还是蛮爽的。。哈哈

网友:
电机问题 看看是不是噪音打 另外 看看轴是不是 弯了  主要是因为转速不同  波动桨叶 看看 有偏转 就换个 马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