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d Speedster新手要开工了,请老鸟们给看看

楼主(2014-03-12):
我想做这个飞机,做翼展80厘米的,但是图纸时pdf格式的,无法弄成A4切割的图纸,但是显示比例不管调成多大,翼展都是96厘米多,这样有点大!老鸟们,这该怎么设置,打印,才能打印出来的是80厘米翼展的飞机?还有,我有图纸(pdf格式的),想发到论坛上,但是不会发,谁能教一下啊,就是那种发上来之后,大家都可以下载的那种。求指教

网友A:
调那个百分比打印就可以了

网友B:
pdf是可以按比例打印的。实在不会找人用复印机缩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那个百分比打印就可以了

百分比要调到多少才能打印?我试过调到100%,但是觉得有点大了,调到80%吧,又感觉有点小,不知道要调到多少才合适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f是可以按比例打印的。实在不会找人用复印机缩放一下。

关键是我现在不知道该打印多大比例的,打印出来就怕误差太大,就没法做了!这不就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百分比要调到多少才能打印?我试过调到100%,但是觉得有点大了,调到80%吧,又感觉有点小,不知道要调到 ...

这个你可以自己算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可以自己算一下啊

处于新手状态,还不会计算,请老鸟协助,这要怎么计算(那个图纸上面没有数据,只是我用adobe打开的时候,里面有测算工具,量的不管是放大还是缩小之后,翼展都是94.26厘米),这有点大,怎么缩小翼展,并且怎么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处于新手状态,还不会计算,请老鸟协助,这要怎么计算(那个图纸上面没有数据,只是我用adobe打开的时候 ...

那这张图到复印店搞定!你不会算叫她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处于新手状态,还不会计算,请老鸟协助,这要怎么计算(那个图纸上面没有数据,只是我用adobe打开的时候 ...

打比方你是100%打出来的是95cm左右,你要打85左右,那你就按90%打出来就是85左右了,95x0.9=8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这张图到复印店搞定!你不会算叫她算!

这个可以有!就是怕算错了,钱付了,图纸打印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比方你是100%打出来的是95cm左右,你要打85左右,那你就按90%打出来就是85左右了,95x0.9=85.5

稍微明白一点了,先在宿舍自己计算一下,然后去打印店校准误差!或者实在不行直接让那的人给我计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有!就是怕算错了,钱付了,图纸打印的不对

哪有这样做交易的!不对不给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有这样做交易的!不对不给钱!

说是这么说,不能真这样做啊

网友:
等待您的分享

楼主:
??我分享了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分享了什么?

等待您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