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排查云台震动,发现带橡胶圈的管夹根本毫无用处!数据为证。

楼主(2014-03-12):
换了H4的机架,自己改善了云台挂载结构,加了8个带橡胶减震座的管夹,满以为可以消灭果冻了,没想到上天拍了一圈,发现更加惨不忍睹。
之前的挂载结构

50%油门时油门曲线惨不忍睹.管子头部的震动极大,手能明显感觉,而和机身硬性连接的后2个管夹铝合金部分震动较小.经过管夹里的橡胶后,震动被放大了
.
经过一番探索,最终采用了下面的结构

50%油门时,相机座上的震动曲线

用手能感觉到震动明显减小很多,云台下层板基本无震动.今天下雨,明天测试视频.

网友:
之前我也试过用这种方法在F550挂H3-2D,也是发现震动巨大后来还是改回硬挂了

网友:
的确有时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网友:
请问楼主用哪个软件检测震动?

网友:
一样的小米手机  一样的机架

网友:
一样的机架,一样的小米。一样的云台
就是测震动是带浆上去测的吗/
软件哪里下载啊

网友:
哈哈,可能是共震

网友:
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A:
楼主折腾路还很漫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折腾路还很漫长

慢慢求索吧

网友B:
我的也共振巨大准备换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共振巨大准备换云台

有时候震动还真不关云台的时 机架震动大,云台怎么也过滤不了的

网友C:
这种胶圈减震结构一定要重载才有明显效果,挂载杆上挂上电池,效果就有了。

网友:
震动在地面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胶圈减震结构一定要重载才有明显效果,挂载杆上挂上电池,效果就有了。

改天试试长挂载杆然后在上面装上动力电池

网友:
楼主,什么软件啊?我也下一个,
求告知啊

楼主:
冬日之雪发表于2014-03-12 20:22:08

楼主,什么软件啊?我也下一个,
求告知啊
地震测试的

网友:
减震也和重量有很大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