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华科尔D10

楼主(2014-03-12):
华科尔D10练模拟RealFlight G6_6.50  先练的直升机.一起飞就坠毁.控制不了.请老师指导.并指明这些键的中文名和用途.先谢了.

网友A:
各个舵映射好了吗?

网友B:
打算 入手这个控  等看 楼主使用感受

网友A:
你这是俗称日 本手,右边摇杆上下是油门THRO,左右是副翼AILE。左边的摇杆上下是管升降舵ELEV,左右是管方向舵RUDD。

网友C:
我也正准备买呢! 你在哪买的  怎么样

网友D:
D10玩模拟,手感太好了.只有油门锁定开关和起落架开关有用.其他统统用不上.不过一个设置熄火一个设置3D.够了.

网友E:
打算入D7E改装控,8通道够用了。

网友:
拿分 进新兵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个舵映射好了吗?

什么舵映射   我摸风   不懂   先飞的直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算 入手这个控  等看 楼主使用感受

希望不让你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俗称日 本手,右边摇杆上下是油门THRO,左右是副翼AILE。左边的摇杆上下是管升降舵ELEV,左右是管方 ...

我买的是美国手   左边摇杆上下是油门THRO     右边的摇杆上下是管升降舵ELEV    但是左边摇杆上油门到顶起飞很快.但立即就坠机.怎么加油门没反应.

网友F:
玩模拟器买个7e好了便宜量又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正准备买呢! 你在哪买的  怎么样

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D:
D10玩模拟,手感太好了.只有油门锁定开关和起落架开关有用.其他统统用不上.不过一个设置熄火一个设置3D.够了 ...

能具体指导一下吗?   搞了一下午也没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算入D7E改装控,8通道够用了。

还有F450   F550  要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玩模拟器买个7e好了便宜量又足。

还有F450   F550  要飞    先练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美国手   左边摇杆上下是油门THRO     右边的摇杆上下是管升降舵ELEV    但是左边摇杆上油门到顶 ...

是不是有的舵反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指导一下吗?   搞了一下午也没搞好.

在设置里弄好通道就行了.还有校准一下.
D10上那么多开关,只有GEAR和油门锁定是有用的.其他都没反应,用不着.
油门锁定是通道8,跟拉烟绑定,就是熄火开关了.
GEAR是通道5要3段开关那个绑定,就是3D开关了.

上下左右那些,你动下控上的,看通道设置里哪个通道条在动.跟你要的动作绑定就好了.如果方向反了,设置下反向.
另外,第一次一定要校准.
设置好后,D10还是很舒服的.比我另外一个控一体的模拟器手感好多了.

网友:
也正在琢磨D10

网友:
也正想入D10呢,LZ大算刷固件么?

网友G: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华科尔的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华科尔的控呢

适中.价格.性能.外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的舵反向了。

在RealFlight G6_6.50中开始有个图与我的遥控反的.我上他下 .我下他上.

但在遥控器的逆转设置中全部选项显示均为常规.无逆转设置.

再:什么叫"舵映射"   有关遥控器的使用基础知识论坛有吗?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RealFlight G6_6.50中开始有个图与我的遥控反的.我上他下 .我下他上.
[/back ...

舵面映射-就是把模拟器里的模型舵面和你的遥控器的摇杆联系(关联,映射)起来,比如说我动遥控器的升降舵的摇杆模拟器中的升降舵舵面要跟着正确运动,而且上下不能反。另外如果反了可以在遥控器里调,也可以在模拟器中要关遥控器设置里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面映射-就是把模拟器里的模型舵面和你的遥控器的摇杆联系(关联,映射)起来,比如说我动遥控器的升降 ...

在RealFlight G6_6.50什么方法好像也不能把舵面映射正确.
比如: 控上飞右.怎么调?
我看了一下.好象华科尔D10方向杆整个顺时针错装了90度.
现在是:控上飞右   飞下  控下飞左  控左飞上.  整个顺时针错了90度.
科尔D10装了90度?还是只需调整映射可调过来?
谢了.

网友H:
好想要啊。暂时观望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RealFlight G6_6.50什么方法好像也不能把舵面映射正确.
[/backc ...

方向舵和升降舵设置错了(方向设到升降上了)在模拟器里的遥控器设置中调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想要啊。暂时观望中。

淘宝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舵和升降舵设置错了(方向设到升降上了)在模拟器里的遥控器设置中调过来。

现在是:方向扞向上飞机向右走  方向扞向 飞机向下 ......  整个顺时针错了90度.

网友:
找找论坛里关于油门曲线,螺距曲线的设置帖,会好控制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方向扞向上飞机向右走  方向扞向  ...

是通道映射错了吧

楼主:
明天仔细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膜拜。。。。。

太严重了吧

网友:
这个怎么样??

楼主:
还没弄好

网友:
你好,问一下你的D10和模拟器连接的怎么样!
我的遥控器模拟器之间好像有延迟,做完一点动作后飞机一直保持那样然后就没反应了!动作连贯的时候加密狗的灯就一闪一闪的!不能操控飞机的时候灯就一直亮。
总是重复这样的毛病,求指教!

网友J:
我也是刚入手的华科尔10的控,可是怎么也连不上电脑,就是用音频线连电脑的话筒,然后电脑上的模拟器控制台上没有反应。想问下你是怎么插的控?

网友K:
越来越多啦

网友L:
我要升级 - -

网友M(2014-04-11):
我也入了个,郁闷,根本不会玩

网友:
明显没有校准呀 模拟从头开始设置

网友N(2014-07-29):
正在准备入手,还在观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