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桨不适合飞多轴

楼主(2014-03-12):
经过本人亲身试验,木桨装在多轴上很不适合,虽桨平衡做的好,主要是其材质硬,厚度大,在无风情况下飞的确实很稳,遇风就晃动的历害。原因是不能在乱气流中有效吸收罢动,只能硬切气流,引响平稳飞行,供玩家参考。

网友A:
听着是有道理的,也不完全认同,因为桨厚,螺旋桨只要在动都在硬切,我觉得有风没风都是硬切。引起震动的原因只有两点,1,桨和电机其中不平衡,2,感度高了,。貌似还有一种叫双层桨一说,就是桨是平衡的,但桨的两片斜片斜度不一样,在转动的时候切气流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造成震动

网友:
没用过木浆,学习!

网友:
木桨很好

网友:
你错了,木桨最好

网友B:
為什麼木槳最好?求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為什麼木槳最好?求解

问也没用,他也是听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着是有道理的,也不完全认同,因为桨厚,螺旋桨只要在动都在硬切,我觉得有风没风都是硬切。引起震动的原 ...

听过摆振铰挥舞绞没

网友D:
最好找个风洞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找个风洞测试一下

那得找到凤姐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也没用,他也是听说的。

同意,都是道听途说

网友:
多轴,特别是大轴距的多轴还是认为用木桨要好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為什麼木槳最好?求解

楼主,你对木桨做了测试,我表示非常欣赏。但是,你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你选择的木桨做工不一定是合理的。
一般来讲,做工好的木桨都要在25-30欧元一副。
所以你可以试试好一点的木桨,效果自然你会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对木桨做了测试,我表示非常欣赏。但是,你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你选择的木桨做工不一定是合理 ...

新手求解.
做工好的木桨, 在外形上, 有什么特别之处? 买的时候, 能留意到吗?
而,再问, 木桨比碳和胶, 有什么过人之处?

网友:
可以搞个钛合金的

网友(2014-11-09):
木桨很好
两个飞机 同样的电机     木桨飞的时间长
新买的碳桨都打算换木桨了

网友:
我的同是1447桨,载微单,木浆60油门就轻松起飞,航线稳定,普通碳桨70油门才起来,声音感觉很吃力,没木浆飞得久。

网友:
粗浅分析,多多指正!!

hh

hh

网友F:
木桨有桨型,在升力上更有优势,但缺点就是因为自重稍大,惯量较大导致不如碳桨反应敏捷

网友:
有说木浆特别好的,也有说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木桨有桨型,在升力上更有优势,但缺点就是因为自重稍大,惯量较大导致不如碳桨反应敏捷

为啥我买的JXF11550的木桨跟DJI1555的碳桨重量一样?难道我DJI的桨买到假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木桨有桨型,在升力上更有优势,但缺点就是因为自重稍大,惯量较大导致不如碳桨反应敏捷

正解,木浆在飞高速航线时优势不是一点点,而且采用木浆,多轴的震动明显小,前提是用好的木浆。但是如果飞悬停或者精细动作时(尤其是有乱风)情况下,感觉反应迟钝,可以通过感度调整改善一点,但是就现在云台的自稳能力来说,其实也没有大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