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子,你难道就等死吗?

楼主(2014-03-12):
480级的泰式出货不要太多,,,,唯一的原因就是X3空机便宜,只要1k软妹币,基本卡在山寨的7寸上,反观450l,空机简直就是抢劫,不要说鸭子金属件多,没人让你们不做塑料的,而且X3的塑料件真的不错,,,,出货量应该摆在面前吧,学学泰式吧,派个商业间谍调查下吧,X3的出货量估计比450l多很多吧,非常痛心啊,我宇宙牌大鸭子居然被泰式这种3流小厂压制,反击吧,宇宙牌
期待宇宙的表现
当然,我希望有1k多的450l空机玩,,,,

网友:
这一轮480级竞赛,亚拓算是落败了,期待全新设计的亚拓480!去掉DFC旋翼头重新设计FBL、尾管座快拆设计、加大电池舱、升高脚架!

网友A:
鸭子是啥  宇宙牌指的那个呀  我一新手 一个也看不明白啊

网友B:
一直玩亚托的飞机,这次都忍不住想买个X3玩玩,买450L不如我把450直接改成4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玩亚托的飞机,这次都忍不住想买个X3玩玩,买450L不如我把450直接改成480。

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
用玩家的心态去研究别人商家,太可爱了
就当你是对的,先不讨论你说的真实性
亚拓卖得贵(赚得多)泰世卖得便宜,到头来亚拓没亏,只要搞好营销就完事
泰世虽然略便宜,但塑料后再出升级件,自己计算一下最后价格(我没说泰世不好)
又想便宜又想好,想必航模界不存在这样的产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鸭子是啥  宇宙牌指的那个呀  我一新手 一个也看不明白啊

鸭子是指 亚拓  宇宙牌 也是指亚拓

网友:
没有必要说谁3流小厂,市场占有率及模友口碑才是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鸭子是指 亚拓  宇宙牌 也是指亚拓

谢谢  普及

网友D:
亚拓空机是带460MX马达的,空机去掉马达你算算空机什么价格,不说多出来多少金属件,你是只看到自己的井底那片天吧,450L出货一定比X3多我不敢说,但是,我周围玩家圈子几乎看不到X3的踪迹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0604&extra=&page=10

这个就是LZ说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空机去掉马达你算算空机什么价格,不说多出来多少金属件,你是只看到自己的井底那片天吧,450L出货一定比X3 ...

貌似我周围的玩家全是X3,至今没见到一个450L。。。。

网友:
只要飞机好,价格合理,总会被市场和玩家认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亚拓空机是带460MX马达的,空机去掉马达你算算空机什么价格,不说多出来多少金属件,你是只看到自己的井底 ...

你是专业卖亚拓的,周围当然看不到X3啦
哈哈

网友E:
都是热门机器,哈哈

ps:x3买多了几台,有意转,全新未装的,有意可PM

网友:
X3配件看来和YT原厂差不多。。。
但从副厂看来还是少了。。。如果副厂多了。。我也X3了。。。。

网友:
X3的塑料设计还是靠谱的,至少对于一般练习来说,足够了,主要是价格够便宜!

网友:
x3那个塑料大奖夹,基本不会炸坏~

塑料的好处就是有韧性,铝合金都软,炸了变形了,换新的太贵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

网友:
450L就没得好,舵机烂,电池仓小,脚架矮,前转齿扫了必须的拆侧板才能换。售后更是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