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并充板冲锂电的安全问题

楼主(2014-03-12):
有摩友说用并充板充电时电池是串联,3300amh支持8c充电的电池即使4块同时充也最大支持3.3 X 8A的电流,是这样的吗?  我以为最大可以支持3.3 x 8 x 4a的电流, 幸亏我只是20A充电,还说尝试下40A满功率充电

网友A:
你的理解有误,既然是并充板那肯定是并联。3300amh支持8c充电的电池一块可以支持3.3 X 8A的电流,如果是4块是可以支持3.3 x 8 x 4a的电流, 所讲的支持是电池支持的最大电流,不代表一定要用最大电流充电!充电电流主要是看充电器支不支持,和电池能不能耐受。

网友:
学习下 对我很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有误,既然是并充板那肯定是并联。3300amh支持8c充电的电池一块可以支持3.3 X 8A的电流,如果是4块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