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O30涵道有人用过吗,球大师给一套方案

楼主(2014-03-12):
附上国外论坛的图,此机翼展25cm

网友:
可以飞吗

楼主:
可以,youtube上有视频

网友A:
这么小的飞机本身就很贼了,还用矢量涵道,难道还要吊机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飞机本身就很贼了,还用矢量涵道,难道还要吊机不成?

我放上来的图这是左右移动的矢量口(最前面的那个舵机控制),只是为了弥补没有垂直尾翼的弊端,主要动作是混控的尾翼,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全动矢量口

楼主:
各位麻烦就说下下轻型机用的电池和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放上来的图这是左右移动的矢量口(最前面的那个舵机控制),只是为了弥补没有垂直尾翼的弊端,主要动作 ...

没有垂尾,你的方向安定性靠的是飞控还是最强大脑?要是后者我佩服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垂尾,你的方向安定性靠的是飞控还是最强大脑?要是后者我佩服死你。

少了可动两个字...在说F35长什么样你应该知道吧。

网友:
aeo的这个涵道效率还行,推力真的一般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少了可动两个字...在说F35长什么样你应该知道吧。

问题是我还真没看出F35来,也没看见垂直安定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