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40又遇到新瓶颈

楼主(2014-03-12):
再往上飞就启动失控返航了,看来5.8G的遥控换了天线也只能这样子了。

楼主:
这个是用路由器增程后拉高的视频截图,录像过程视频延迟可以接受。

网友:
目测 四五百米吧

楼主:
我没有OSD,不知道飞了多高,我是参照你的帖子改的天线,不知道是不是焊接的不好,感觉没什么效果啊,我改天线的时候把底座都拔掉了,自己焊接回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OSD,不知道飞了多高,我是参照你的帖子改的天线,不知道是不是焊接的不好,感觉没什么效果啊,我 ...

有可能!但是能飞这么高也够玩

楼主:
我的装备,不知道怎么才能检测出飞机上天线是否焊接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装备,不知道怎么才能检测出飞机上天线是否焊接成功???

佩服啊!FC40也上雲台,大哥您真牛
不過您那指向天線不錯,婐也來搞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服啊!FC40也上雲台,大哥您真牛
不過您那指向天線不錯,婐也來搞搞

哈,买的两百多的二手云台,就是云台的俯仰不知道怎么接,穷人也有穷人的玩法,刚入模,控制投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买的两百多的二手云台,就是云台的俯仰不知道怎么接,穷人也有穷人的玩法,刚入模,控制投入。

飞得真高
我精灵1挂这个云台2200的电池
7-8分钟 不敢飞远了呵呵   现在索性不挂云台了  当照相机用其实云台也用不上  还能多飞几分钟
云台还是留到DIY四轴上去 可以上大电池嘿嘿

PS:
云台板子插针  ROLL是横滚  PITCH是俯仰 由外到内依次是-+S(不一定一样,请仔细检查)
三根线连到naza飞控 (貌似是X2口吧 反正对应俯仰摇杆那个通道)
naza要打开云台输出 感度0
云台端(一般都是毛子固件吧)
遥控器选项(RC设置)那页  ”源“选PWM 下面可以设置俯仰的角度 如果你是精灵遥控器的话  就没问题了  应该可以直接用了
记得保存写入云台板子

网友:
麻烦上一下这个云台的视频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得真高
我精灵1挂这个云台2200的电池
7-8分钟 不敢飞远了呵呵   现在索性不挂云台了  当照相机用其 ...

非常感谢你的答复,我的云台板上没有表示俯仰的英文,所以不知道怎么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答复,我的云台板上没有表示俯仰的英文,所以不知道怎么接啊。

我板子和你有点点差异
不知道你的俯仰和横滚插针在哪  我估计是图中下面那排中的一个
你问下卖家  总之 找出俯仰的3个插针后 按照那个方法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板子和你有点点差异
不知道你的俯仰和横滚插针在哪  我估计是图中下面那排中的一个
你问下卖家  总 ...

卖家也不知道,只好自己动手一个个试了,谢谢回复。

网友C:
你需要5.8g的无线信号功放给遥控器增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5.8g的无线信号功放给遥控器增压哈哈

那个5.8G的功放很贵啊,四百多,还不如换控了

楼主:
云台的俯仰也搞好了,就是找不到哪里有遥控器后面的那个摇杆买,副厂的不好看。

网友D:
有的,淘宝有,但得50块一个,我操,真鸡*巴(监控)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淘宝有,但得50块一个,我操,真鸡*巴(监控)坑

是啊,发现什么配件都要50块以上,利润丰厚

网友(2014-04-21):
引用 楼主:
是啊,发现什么配件都要50块以上,利润丰厚

你好  我的中继连接不到fc40想请教一下  有QQ什么的没?

网友E:
你是不是在调参里设置高度限制了?精灵自带得控我飞过1KM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不是在调参里设置高度限制了?精灵自带得控我飞过1KM

哦,对了,我好想设置了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