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俯仰连接线与精灵飞控的问题

楼主(2014-03-12):
如图黑线到绿线分别是地线,正极,俯仰和横滚
但是我的云台附带的连接线是和接电源一体的
地线已经和正极连在JST插头
还剩俯仰和横滚线
精灵的飞控F2插口只需连接俯仰信号线和地线即可
能不能把横滚的线摘除与地线相连,一分二的地线,一个用来与正极连接JST供电插头
一个地线用来和俯仰信号线连接F2不知道可行不
新手完全对电路不懂,怕因为连错引起设备烧毁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2060309
看我的帖子,完整解决方案。不懂可以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6154&page=1#pid12060309
看我的帖子,完整解决 ...

好的~

网友:
需要仰俯、横滚都要接,具体为F2接俯仰、F1接横滚,地线可以共用,但最好接一下。因为飞控能提供飞行时的角度补偿。

网友(2014-08-18):
很好很强大,马克

网友:
请问楼主  接F2连云台板子(毛子板)的那线是接3根(地线  信号线 VCC)还是只接两根(地线+信号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