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过这种防割胶的朋友给个名字,链接最好,谢谢!

楼主(2014-03-12):
请用过这种防割胶的朋友给个名字,链接最好,谢谢!就是红色箭头所指

网友:
黑色泡棉单面胶

楼主:
找到了,谢谢兄弟

网友:
传说中的V3电调?

网友:
真的防割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谢谢兄弟

飞越有卖,6块钱,我刚刚买过

网友:
其实只要用多股0.75X2的那种黑色护套线的外皮,剥一截下来就是,哪里找----各种家用电器的黑色电源线,只要是两芯的就是它了!

网友A:
不建议用这个,将来你要是想把它撕下来可就困难了,都是残胶。其实你自己贴张耐磨的普通胶带也可以达到同样效果。我自己是连胶带都不用,新侧板到手直接打磨所有棱边,一劳永逸

网友:
我用这个几块钱一卷的山寨的3M双面胶,便宜量足,

不单防割破电线,还有一点固定位置的黏性,以後撕下来清理也容易。

这里有实装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1441&extra=&page=4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用这个,将来你要是想把它撕下来可就困难了,都是残胶。其实你自己贴张耐磨的普通胶带也可以达到同样 ...

完全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