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G6.5。。小弟在线等。谢谢各位了

楼主(2014-03-12):
小弟华科尔D10,刚刚刷了4.0.1的固件。发现连接不上模拟器了。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A:
新开个模型,把格式调成P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开个模型,把格式调成PP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开个模型,把格式调成PPM

请教下具体步骤

网友A:
控不在手上,在本坛搜一下,肯定有。不然明天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不在手上,在本坛搜一下,肯定有。不然明天告诉你。

我搞定了。但是还有个问题。直升机飞不了,现在只有油门,方向,翻滚,俯仰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搞定了。但是还有个问题。直升机飞不了,现在只有油门,方向,翻滚,俯仰能用。

拉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搞定了。但是还有个问题。直升机飞不了,现在只有油门,方向,翻滚,俯仰能用。

要把5、6、7通道都打开(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5、6、7通道都打开(设定)

在遥控里面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5、6、7通道都打开(设定)

搞定了。谢谢。

网友A:
开心就好!加紧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心就好!加紧练习。

谢谢。。周末我儿子首飞

网友:
951155267发表于2014-03-12 20:49:33

我搞定了。但是还有个问题。直升机飞不了,现在只有油门,方向,翻滚,俯仰能用。
好像要用固定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