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拓250,泰世X2,操控感觉为何差很多?

楼主(2014-03-12):
系统配置:

X2机身、Futaba S3156 十字盘、215MG尾舵、3GXMR控制。
亚拓250 ,DS415M十字盘、DS425M尾舵、3GXMRS控制。

亚拓T6的控,一套250参数控制,3GXMR、3GXMRS上旋钮位置相同

X2飞的平稳、顺畅,亚拓250象一只活波的小狗,太有活力,有时还感觉有些自作主张,累得厉害。

请大家帮忙提一下改进意见,减少亚拓250”活力“

谢谢(机身基本无振动、虚位很小,亚拓尾巴有一点虚位)

网友:
x2无副厂件,要不早入了。其实三个轴大桨有副厂件就够了

网友A:
各自机体机械参数不同,DFC结构本身就极限动作快,LZ要稳定或者木,可以降低T6里的D/R和EXP参数,知道LZ认为适合自己手感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自机体机械参数不同,DFC结构本身就极限动作快,LZ要稳定或者木,可以降低T6里的D/R和EXP参数,知道LZ认 ...

最主要亚拓有时感觉自己就动来动去,不及时修正就蹿到一边。
是否舵机、控制有问题?

网友B:
亚拓250先天的结构问题,达不到X2的性能和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拓250先天的结构问题,达不到X2的性能和手感…………

有何改进方法吗?

网友:
以LZ的描述来说应该是旋翼面区别,因为X2要比250大一级
而且它们2个机身结构基本上是2个极端,鸭子的机身耐操但是相对于过小的旋翼面来说太重了,所以鸭子才试图使用更灵活的DFC头以弥补,不过根据我的飞行经验来说205旋翼面还是小了些,用蝎子2206  15T电机齿,开到85都感觉有些重,不过我使用的是FBL旋翼头(这个转速后来由于鸭子的螺丝扛不住尾桨夹射了2次)

而对于X2,优势就是比205大一级的旋翼面(255),以及相对于255旋翼面较轻的机身,电机前后置调整重心的设计我也比较喜欢(虽然后置可能要磨一磨电机齿,不然咬皮带),不过凭心说,X2的轻量化结构算不上坚固(曾经收了台秒炸的机当备件,结果到手拆完发现机身没几处完好的)

(其实按我经手的机来说,鸭子对待它的250系列是比较马虎的,小众产品,自然设计上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最开始活脱脱就是一台450se的等比缩小版,后来几次改版都没逃出这一机身设计,之后尾舵机内置,*%+!,除了3GX和MB基本都放不进去,至于MB我想是巧合,鸭子本就不想让别家的陀螺上他家的机。由此点看来,其实小型的鸭子机,包括450套机系列,本就是一个“商品”)

不过话说回来,不同机子本就特性不一样,参数由个人喜好设置就好啊,不必一定要追求参数一致

网友:
255对205的大桨,自然越大越稳定。但调好的250有副翼也都是很稳的,飞得累要找问题。

网友C:
3gx设定问题,调调参数!我用小姨子 都很稳
两鸡 级别不同,结构也不同,舵机也不一样啊!建议用相同电子设备比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何改进方法吗?

无法改进啊,对转齿轴传的效率好一些,但大盘齿直接对转尾传齿,主轴转动不能在熄火后和尾传动联动,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EP100、EP200、X2的带单向轴承的皮带直驱就好多了,只要不翻皮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gx设定问题,调调参数!我用小姨子 都很稳
两鸡 级别不同,结构也不同,舵机也不一样啊! ...

来一段你的小姨子250的视频啊!早就想看看你的250是什么的状态了……

网友D:
楼主的问题,调三轴参数就能解决。我遇到的是250轴传,皮传都没有X2灵活,彩虹都困难,换蝎子电机一样疲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问题,调三轴参数就能解决。我遇到的是250轴传,皮传都没有X2灵活,彩虹都困难,换蝎子电机一样疲软
...

3GX MRS除2个旋钮,内部参数均不能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一段你的小姨子250的视频啊!早就想看看你的250是什么的状态了……

好,有空就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