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V的锂铁电池,你们低压报警设多少V

楼主(2014-03-12):
锂铁电池是用在服他爸遥控器上的哈模的老板叮嘱我过放红线是6.6V,宽裕0.1V,把低压报警的电压设置到6.7.正确吗  我觉得有点高了

网友A:
冲满才6.7V,

我设的5.8V,,,其他兄弟再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满才6.7V,

我设的5.8V,,,其他兄弟再补充。。。。。。。。。。。

单节锂铁是多少的电压的  1.5吗  如果是的话那2S电池设置3V都没有问题

网友B:
我的也是5.8报警,控上面用多久他都显示6.7,刚充满显示7.0,过一会就6.9,第二天用就6.7了,结果一响就变成5.8了。。。感觉换成6V报警保险些,但不知道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5.8报警,控上面用多久他都显示6.7,刚充满显示7.0,过一会就6.9,第二天用久6.7了,结果一响就变 ...

调简单的 搜索14SG遥控器说明书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5.8报警,控上面用多久他都显示6.7,刚充满显示7.0,过一会就6.9,第二天用久6.7了,结果一响就变 ...

高手出厂设置5.7V怎么改的,那可是镍氢电池,锂铁肯定不够的,小罗店教我们设置6.2V

网友C:
LiFe充满电 是7.2V 但是电压会迅速降到6.6V并保持住。
这个电压不会随着电池电量的下降而线性降低。
在电量即将耗尽时,电压会突然降低。
所以LiFe电池的电量无法通过测量电压获得准确数值。

LiFe和LiPo的特性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要搞混了。

网友D:
Life 設 6.1 比較保險,單節低於 3.0V 時壓降很快,怕反應不及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Life 設 6.1 比較保險,單節低於 3.0V 時壓降很快,怕反應不及就...

14SG说明书的P25写的Li-Fe改设6.0V,不过你说的有道理,设6.1V更保险。

网友(2014-05-07):
引用 网友C:
LiFe充满电 是7.2V 但是电压会迅速降到6.6V并保持住。
这个电压不会随着电池电量的下降而线性降低。
在电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