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与固定翼的完美融合!N多人深深陷入的中毒状态!带视频和控制教程!

楼主(2014-03-12):
四轴与固定翼的完美结合!N多人将陷入的中毒状态!!
固定翼四轴,有人看了这个视频后又要折腾了,双控,双接收控制。

单控单接收实现完美控制固定翼与四轴融合机型方法:
1,接收机副翼、方向、升降(1,2,4通道)分别用三组Y线连接,分成两路输出。
2、然后一组接到四轴飞控上,另一组接到固定翼的方向,副翼、升降上。遥控的油门设定为四轴油门(因为四轴需要摇杆解锁),
3、另在遥控设置一个旋钮通道接固定翼电调,控制固定翼油门,这样就可以把四轴和固定翼完美结合了。

以上三个步骤很多人会疑问,分成三组那么不是控制四轴的时候固定翼的各通道也跟着动了?你有这样的疑问没错,操作四轴时固定翼的方向、副翼、升降舵是跟着动的,但是你要知道,在四轴基本都慢速飞行以及垂直升降,固定翼的舵面运动不会太大影响不到四轴,除非你四轴高速飞行时可能会产生影响,但是我想你都和固定翼融合了你也不会把四轴带着一架固定翼用四轴的动力暴力飞吧?那样的话就没有融合的意义了。
  两者融合主要的意图是使固定翼让四轴垂直升到飞行起飞高度,或安全的垂直降落于地面。这样的融合好处就是飞固定翼也可以像飞多旋翼那样没有场地的限制了。弊端就是~你控制不好或四轴的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有两种结果,控制不好会五马分尸或炸鸡,动力不足就像视频里最后降落,明显四轴动力不足,导致下降速度太快,硬着陆了。

垂直起飞和垂直降落时需要注意以下2点,以免你的机机空中五码分尸:
1、垂直起飞后,慢慢向前加速度,然后用控制固定翼油门的旋钮慢慢加点速度,然后果断关闭四轴油门,同时加大固定翼油门旋钮,使固定翼有足够的动力,然后你就可以爽飞。一定要缓慢的切换动力,否则你就看这你的飞机五马分尸了。
2、降落也是如此,不能高速状态下启动四轴,否则一样的结果就是五马分尸。

固定翼动力飞行中注意事项:
一般多旋翼飞控(以NAZA为例)油门拉到最底3秒后,飞控将锁定所有的控制输出,这时你就可以大胆的以固定翼模式爽飞了,(多旋翼飞控只是锁定了Y线分出供给多旋翼飞的信号输出,而接到固定翼的另一组依然畅通无阻,这就是为什么要用Y线从接收机接出信号并分成两组的原因。) 但是  但是要注意,爽飞的过程中油门杆尽量放到中间位置来操作固定翼的方向舵,避免油门杆在最低位置操作固定翼是误打到解锁拔杆解锁了并误启动了四轴动力,要是在高速过程中误启动了四轴动力你的飞机就会有五马分尸的危险,所以在空中关闭了四轴油门并锁定了后,还是把油门拔到50%位置进行操作固定翼,但是要记得固定翼的油门已经变成旋钮开关控制了~爽飞过程中不要忘了哦!!

此类机型的用途简要概述,仅供参考:
   1、垂直起降:

        一般很多新手对于固定翼来说,起飞容易降落难,基本每次修好飞机出去,起飞完美。。爽飞后等待降落时那个心情之复杂!哎~~弄不好就是提着遥控,捧着一堆电子垃圾,含着眼泪回家。还有是为到一个较开阔的场地飞固定翼,可能要来回奔波几十公里。此种融合机型即可解决以上问题。
如果你只是为了安全起降,那么四轴的配置很简单,一般像1.4米冲浪者或塞斯纳这样的机型全套装备可能在1KG左右,那么四轴的配置使用KK飞控加朗宇的A2216 KV800 左右的电机配1045桨就戳戳有余了,只要总重不超2KG 起降动力充沛。
   2、FPV用途
        如果你想用来FPV,那么此种机型就融合了固定翼与多旋翼的优点,固定翼高速飞行和穿越FPV,省电速度快,远航能力强,当你在飞行中看到兴趣点,或风景优美的地方即可慢慢降低固定翼油门和速度,然后解锁并切换到多旋翼动力,悬停或绕点等等进行航拍,完了又切换到固定翼动力继续飞行。此类用途你的四轴动力就得大一点了,可以使用朗宇V2216 4s供电 总重2.3KG以内 配1045桨 、2-3KG左右 上朗宇3508 3KG以上朗宇4110或恒力4822.
   3、飞机失控双重保险,实现双控自动返航
        此种融合
        当你同时安装固定翼和多旋翼两个飞控时~例如:固定翼使用H控  多旋翼使用NAZA 那么你可以选择任意动力进行自动返航等。
还有很多的方式方法,自己DIY会发现很多乐趣。

网友:
毒的都不能回帖了

网友:
不错。以前见过米国的视频,不是这样的,那架是腰推航道+四轴。

网友:
这个降落牛啊,哈哈

网友:
可以把前拉的电机作为6通道  用直升机模式  用ide  控制

网友:
牛B,这样可以增加留空时间吗?

网友:
感觉不要用4辆,用Y轴更好飞

网友:
以前看到过,LZ讲的也很详细,就是没精力这样折腾

网友:
给力啊,过段时间也整个

网友:
这个要顶的,看到过国外有转动机翼的垂直起降的固定翼,不过你这个更容易实现

网友:
这个真心牛逼啊

网友:
吊扎天啊

网友:
顶到你上天呀.............楼主

网友:
清华的学生直接使用飞控来控制模式切换。
起飞的时候飞控负责对四轴姿态控制
平飞的时候飞控负责对固定翼姿态控制。
双控还是显得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