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欲以塞斯纳做进阶机,电机2212kv1400电调中特威30A桨

楼主(2014-03-12):
已成功试飞好小子1000。进阶机欲选MD塞斯纳182,其商家提供的配置如下;
1.新版塞斯纳空机
2.2212kv1400无刷中特威30A电调动力套装
3.花牌高性能锂聚合物电池3s2200mah25c
4.新型锂电池专用平衡充电器带充电显示屏,也可作电显测量电压
5.固定翼版9克舵机3个
用于前轮的金属舵机1个
6.粘合电池接收机等用对粘魔术贴50cm
7.易损件---备用桨8060*4个
请教各位大神;该配置如何?先谢啦

网友A:
MD塞斯纳舵机应该是4个。机翼上两个,一个垂尾、一个平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塞斯纳舵机应该是4个。机翼上两个,一个垂尾、一个平尾。

谢回帖。对啊,偶也觉得奇怪;是否金属舵机前机轮与垂尾共用?

网友:
是前机轮与垂尾共用一个舵机。

网友A:
这是别的论坛里介绍MD的安装贴中的两张

网友B:
我也是新手 直接上小塞的  好小子跟小塞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新手 直接上小塞的  好小子跟小塞有什么区别呢?

好小子1000优点是腰推机;螺旋桨及电价在炸机时不宜损坏。偶炸机多次机头炸的惨不忍睹,电机及桨毫发未伤。仅一次背摔坏桨一支。但偶亲见一新手塞斯纳炸机撞树后机坏、桨坏、电机轴弯。且SPP材料易损也易粘,好修。缺点是不如塞斯纳好操控。这是后推机的通病。请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别的论坛里介绍MD的安装贴中的两张

很直观。谢谢

网友C:
建议电机换成2212 kV1000,APC 9×6E桨,电池换成11.1V 1300~1500mAH。这样的配置对新手来说容易驾驭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电机换成2212 kV1000,APC 9×6E桨,电池换成11.1V 1300~1500mAH。这样的配置对新手来说容易驾驭得多。 ...

谢谢。好建议。

网友D:
建议多预备些桨,如果用xxd电机,电机轴也需要预备几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多预备些桨,如果用xxd电机,电机轴也需要预备几根哦

谢回帖。桨已备十多只。电机轴也已备

网友E:
我也好入手塞斯纳,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好入手塞斯纳,多交流

偶正在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