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買的a6充電器問題,請大家指導一下!!!

楼主(2014-03-12):
1.用3a去充2s電池,充電器風扇每隔兩秒的啟動情況!
2.當電池充到4.2電壓停止後,看充電器的顯示又回到4.18和4.19,為何會這個呢!

我用的是30a電源,求各為大神幫助!!!

网友:
正常情况.

网友:
太正常了。

网友:
不急着用就用小电流充电!

楼主:
請問樓上甘多位,充電器的風扇這樣的又開又關是正常的嗎,充好了的電壓又不是4.2的屬於正常的嗎?

网友A:
我的也发现,只能充到4.19就充不满了,、A6加保姆 3A充3S 2200电池
只前用B6加平衡板,却能充到12.60,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发现,只能充到4.19就充不满了,、A6加保姆 3A充3S 2200电池
只前用B6加平衡板,却能充到12.60,这 ...

4.19和4.2电池容量估计会差千分之一,又不是航天飞机,不必计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