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平衡?

楼主(2014-03-12):
如题,当小车走到一个彼面时,小车顶面与彼面平行。现在的目的是要小车的顶面自动调平。
请各位老大帮助。

网友:
精度灵敏度要求高吗?桌面要不要受力?

网友:
我认为可以加装一台液压装置和一台水平调控装置和一台动力装置来解决您所遇到的问题

网友:
平面一端铰接一端电动丝杆或液压缸。姿态感应原件,最简单的重锤加控制阀或控制开关。  精密点的上重力加速度传感器加执行机构

网友:
最简单的可以用重锤加凸轮。重锤装在平板上。当然需要很大的重锤

网友:
昨天去的"汽车博物馆",那里的电梯下面的轨道部分,有一边是透明玻璃的,可以看见电梯运行的时候,里面的机械运动的情况.其实电梯的每一个台阶,就是一个三角形的小车,这个"小车 "(上面平行)是靠轨道的约束,沿着斜面运动的.

网友:
顶面装在一个浮子上,浮子浸在液体里。

网友:
可实现的工程方法很多,要根据具体情况设计。。。

网友:
陀螺仪。是很不错的选择。 或者算好到那个位置 然后制作行程快关 利用升降马达顶动箱子到达水平 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