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H 套装里面的BEC 5A输出是否够用?

楼主(2014-03-12):
请问我飞700级飞机。全部数字舵机。上NAZA之前是用8A,峰值15A的开关BEC供电。
换装NAZA-H后需要用NAZA的5A线性BEC供电够不够?
还是要用原来的8A开关BEC。

DJI官网写到:Naza-H需要怎样的电源供电?
控制器不是高功率消耗的电子设备。无副翼机型中,数字舵机的功率消耗要高于有副翼机型。我们推荐使用最低电流7.5A的附加BEC供电。在油机上或执行长航线任务飞行时,外接电源如2S锂电池的使用也是推荐的。

到底NAZA里面带的5A BEC能不能用?

网友:
不飞3D的话,4个舵机吃电很少的,5A够用了。。。

网友:
楼主您好!

建议使用我们自带的BEC,另外您的舵机型号是什么?

楼主:
亚拓ds620 ds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