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黄灯版 调试求教

楼主(2014-03-12):
KBAR 黄灯版   410M舵机

视频中

打舵  速度很慢而且分2个阶段 中间有小停顿 仔细看就能看出来

不知道什么原因

前天试机 离地就扫了一幅原厂桨  心痛~~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华科尔12控

网友A:
正常现象,没起飞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象,没起飞前是这样的

还没起飞就炸了    这不正常    舵机反应应该迅速 灵敏

我的第2个视频里面  能看出区别

网友:
我的是k8 在你第二个视频最后一步完成后我的升降舵机会落下去好多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舵机设置的时候是正常的

网友:
貌似控和接收没有完全对频成功的迹象。。。

网友:
起飞就侧翻?首先检查修正方向是否正确。不行再按向导认真检查一便。起飞转速别太高,再怎么差的机子都不会侧翻的。
还有,别管那些舵机怎么慢怎么慢的事儿了!和调机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起飞就炸了    这不正常    舵机反应应该迅速 灵敏

我的第2个视频里面  能看出区别

这个状况正常。离地扫桨是侧翻 ?机身震动多少?不带大桨

网友:
看过去正常 我的kst 也是感觉打舵分段的 。 飞起来 很好 有时候抖动一下 是松杆太快 飞行中不会突然松杆的

网友:
炸几次后就会调机了,这个不难

网友:
设置舵机选错!

网友:
打舵  速度很慢而且分2个阶段 中间有小停顿 仔细看就能看出来

不知道什么原因
答:1打舵速度慢  跟敏捷度 飞行风格  模拟有副翼数值有关系
      2中间有小停顿跟几何修正有关系
      3至于在设置界面为什么不会慢慢回中   你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你在设置中测量最大螺距的时候它慢慢回中  那怎样才能量得准
     4在正常飞行的时候所有人的bar都慢慢回中   如果有一颗是不回中的  那是需要返厂的一颗
     5 先爬文  起码爬完魔痴对VBAR设置的全部讲解

网友:
闲来无事,分享LOGO600SX安装GV8000V2详细调试视频,希望能够给新人一些帮助-模型直升机动力、陀螺仪、遥控设备及周边技术讨论区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3737

网友:
像我一样的新人可以看一看~~

网友(2014-05-02):
我的情况和你的一样,也是一起飞就侧翻,接线查了几次,应该是对的,手提大奖晃动,十字盘的修正方向也是对的,现在也在找原因,

网友:
我的问题已解决,你的视频上的现象是对的,我是手感不对,习惯原有副翼的方式,起飞时副翼向右带一点。因第一次飞无副翼,不敢一下起飞,油门停在飞机离地临界点,飞机不断的与地接触,导致震动进一步加大,使K8震昏了头,导致乱修正,侧翻扫桨。现在直接推油门起飞,甚至右杆都不动。

网友B:
无副翼起飞,从有副翼转过来会有点不适应,我也见人有过弯路,

网友C:
这个陀螺仪要小心,我今天试飞了一个,悬停好发的,突然向左侧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