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APM地面站中的电机输出没有反应!

楼主(2014-03-12):
通道错了,1-4调换,

天七的控,美国到,到手后一定要修改模式,修改成模式2,

四轴 450 APM 2.6 好赢30A A2216-KV880

电机,做完校准后,单独连接,接收机,推油,收油,有反应。

校准操作步骤:校准1号电机电调,拔掉2-3-4号电机连接线,把1号电机的电调传输线直接连接到 天地飞7 2.4G的接收机3号通道上(油门通道)。开控油门最大,给APM加电,自检声音过后,滴滴两声,再滴滴滴3次,断APM电源,继续给APM上电,听到自检声音过后,滴滴两声,再滴滴滴3次,把油门拉到最低。断电。
其他2-3-4号电调都是如此校准。每个电机校准后推油收油都很正常。
把1-2-3-4号电调接在APM输出端顺序正确,链接天7接收机和APM,插入5根。用数传链接APM 油门,升降,副翼其他都校准正确,

在FAILSAFE中,美个通道都很正常,推油门,四个电机输出没有变化。

记得泡泡老师的视频在APM链接地面站,使用该功能检查四个电机的输出,我是美国手,油门最低,方向打左和右都无法解锁,红灯再闪。

网友:
只有在   稳定模式 Stabilize下才能解锁。

网友A:
主意通道正反向,除了油门都是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意通道正反向,除了油门都是反向!

感谢回帖,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