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装机,各位老鸟有什么建议,进来坐坐。。。。。标题要长。。。。

楼主(2014-03-12):
买的东西今天到了,明天开始组装。

第一次装电直,怕装不好,除了按照说明书组装外,还有没有“注意事项,个人装机经验和步骤”?特发此贴,

买的飞越450空机,具体配置,参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3609&extra=

发图一张:

网友A:
恭喜楼主,期待首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期待首飞

沙发都做了。。也该给点建议了。。。

网友:
我的快装好了,大家一起讨论qq316233632

网友:
建议第一次装机和第一次首飞在老鸟指导下进行。

网友:
螺丝必须换,其他倒没什么,金属的孔必须打胶,1-2个螺纹就可以,球头拆除来打胶拇指食指拧到刚好紧的时候加半圈就OK

楼主:
寂寞小鸟发表于2014-03-12 23:21:04
螺丝必须换,其他倒没什么,金属的孔必须打胶,1-2个螺纹就可以,球头拆除来打胶拇指食指拧到刚好紧的时候加半圈就OK
那机身侧板是碳纤维的要不要打胶?

球头还要拆下来打胶?

网友:
侧板电机座,主轴座,旋翼头横轴,这些都要打胶,塑料就不要打胶了,多点检查,尾桨夹里螺丝打胶,剪型臂打胶,还有电机齿轮,尾中联顶丝这些都要,主要理解为出了塑料之外都打胶

网友:
我的也装的差不多了,争取周末首飞

网友:
恭喜楼主 ~~祝爽飞~

网友:
记得先假组一遍喔

楼主:
什么是假组?

网友:
全部都拆开打胶安装,螺丝几乎都要打胶,个别不用打胶

网友B:
对了,螺丝得换,飞越螺丝太软,自己淘宝搜一下12.9级的芳生螺丝吧,这螺丝好用,机身在打胶前先假组(自己组装起来,螺丝不用拧很紧也不用打胶)一下,假组的时候可以安装上电子设备,电子设备先链接好测试过再安装到机身上,没问题后再打胶组装好,特别是旋翼头等高速旋转部件一定要拆开检查然后打胶组装起来

网友:
欢迎楼主楼主入坑~~~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话,两小时就搞定!调试如果没经验,会麻烦一点!

网友:
找个老手面授

网友:
都是高手  高手在民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螺丝得换,飞越螺丝太软,自己淘宝搜一下12.9级的芳生螺丝吧,这螺丝好用,机身在打胶前先假组(自己 ...

多谢

网友:
关于直升机布线的小贴士   既然你要 给你咯

网友:
期待首飞
我步入这个阶段,估计还得3-4个月。

网友C:
pro和L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o和L到底有什么区别?

不知道,同问

网友:
恭喜楼主入天坑

网友:
两小时....我调机都不止两小时哎

网友:
这飞机好像没有什么药注意的吧 一路装下来很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