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微单无刷云台四轴有什么合适配置?

楼主(2014-03-12):
4110s 15寸桨咋样 6s10000
电池
。机架要多大才行?有成品么 最好伞折叠

网友A:
零度high one

网友B:
机架要700轴距比较合适,关键看你微单云台装上整机重量能有多少。
楼上说的零度high one 不差钱就整一个。

网友C:
高一 18的桨

网友D:
好像飞越650可以到1555寸。效率很高。 当然highone应该是四轴中性能最优秀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