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铣床求助

楼主(2014-03-12):
新手打算DIY个铣床,有很多问题,请前辈指点,开始准备材料,有以下几个问题和想法。
1.有直线导轨结构的,燕尾槽结构(考虑中)还有整个长方体都是接触面的结构(不知道叫什么名),或者还有其他什么结构,请前辈们指点下,什么结构比较好。。。。材料打算用铸铁,
2.台面900mm*300mm,是否合理,长900宽多少台面能完全合理利用。
3.自己做估计精度不会高,贴塑是否精度会高点,,
机械方面是小白,打算先备料,,请床友们帮忙出出主意。。。

看了一阵子,有点方向,燕尾槽的现在实现起来不太可能,,所以打算上之前不考虑的直线导轨和滑块。各位前辈们?xyz轴都用直线滑块可以么??
滑块是点接触么?能否承受住铣床 铣件时的力

网友A:
还是直接买台好了,这可是大工程。没条件根本不可能完成

网友:
如果想享受其中乐趣,买台二手的来改造实际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直接买台好了,这可是大工程。没条件根本不可能完成

DIY要的是制作的过程,提高手能力,哪怕比买成品价格高,也要D出来,最近正补习这方面的知识呢,,前辈们有好的经验指点下

网友B:
工业台钻+十字工作台。

两个物件组合+改造。

网友:
想享受其中乐趣,买台二手的来改造实际点。要的是制作的过程,提高手能力

网友:
台面900mm*300mm,这算是个大机了,方方面面都很烧精力的。楼主不如先做个小一点的,积累一点这方面的经验,然后再考虑做个大的,精度高的。

网友C:
有万能铣和车床备用的可以考虑自己做   或者有很多很多的钱去外面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万能铣和车床备用的可以考虑自己做   或者有很多很多的钱去外面做.........

我现在家里有个小钻铣床,,,角磨,电钻,电焊,螺丝刀等一堆工具。。单位有很多老床子,就是没线切割,,DIY铣床材料是不是铸铁的好啊??
怎么做?先融铁?还是直接买厚铸铁板然后加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业台钻+十字工作台。

两个物件组合+改造。

想直接玩个大的,估计我做完一台后,肯定没心情做第二台,所以打算稳扎稳打慢慢来,一步到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家里有个小钻铣床,,,角磨,电钻,电焊,螺丝刀等一堆工具。。单位有很多老床子,就是没线切割, ...

看你有什么要求吧  实际上最好是买旧机器自己修复     可以用厚铁板  不过尽可能不要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有什么要求吧  实际上最好是买旧机器自己修复     可以用厚铁板  不过尽可能不要焊接

记下了,少焊接,尽量不焊接。

网友C:
嗯  可以用厚点的板料加工好尺寸用螺丝固定   需要焊接的部分要焊后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  可以用厚点的板料加工好尺寸用螺丝固定   需要焊接的部分要焊后加工

有个方案,,用铝合金,直接铸造,弄厚实点,传动方面 配直线滑轨,和滚珠丝杆,能成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方案,,用铝合金,直接铸造,弄厚实点,传动方面 配直线滑轨,和滚珠丝杆,能成不?

强度不够   最硬的铝合金也不如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记下了,少焊接,尽量不焊接。

少焊不焊,那是高大上的做法,

穷屌丝们只能用自己手边易得的材料采用焊接的方法实现。

网友D:
1)你說那種是方軌吧。

2)床面要多寬,還要看你想做那種結構才能說。

3)貼塑只是增加耐磨性和順滑度,和精度没關係,精度差的機子也不會因貼塑而變好。

网友:
我也在考虑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焊不焊,那是高大上的做法,

穷屌丝们只能用自己手边易得的材料采用焊接的方法实现。

打算铸铝合金了,希望效果不要太差,,用直线导轨,手头铝多,,

楼主:
打算做成啥样的,

网友:
哦乖乖,够大,够激情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打算做成啥样的,

大体概念:先是小台钻+十字台,完后在深入加工成数控的那种,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铸铝合金了,希望效果不要太差,,用直线导轨,手头铝多,,

铸铝合金,业余设计下,尽量用增加厚度的办法来提高强度。

可以用一些避空来优化一下重量。

专业的JS铸铝,那是太薄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体概念:先是小台钻+十字台,完后在深入加工成数控的那种,玩玩

我现在是小台钻+十字台,打算用这些东西造个大数控。。共同进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你說那種是方軌吧。

2)床面要多寬,還要看你想做那種結構才能說。

受教了,谢啦。。

网友:
900mm的工作台好像太长了,7045的也没这么长吧,不知楼主做多大的机,台面太重了容易导致机器立不稳,一端受力大时间长了也影响精度。。。

楼主:
寻鞍山的模友,有没?出来吱一声

网友(2014-12-09):
根据这个台面尺寸整机大约需要500公斤左右的重量,于是需要吊车。你确认这是你要做的?

网友(2019-02-23):
直接买台好了,身后没有一个机械加工厂根本不可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