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0度小斯机架上140B云台,胡乱飞了点视频,都是一刀未剪的,兄弟们来看看~~

楼主(2014-03-12):
不要教老孙拍摄技巧~~这个  以后可以慢慢学~~
现在  只要兄弟们看里面的一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好吧~先看视频~~

上面的视频是3月10日拍摄的 0度小斯机架 4S 5000电池  140B云台  飞行6分多钟吧~有果冻  刷锅等现象,飞高点就果冻厉害~~
小斯机架带四个挤压式减震+8个TB上买的减震~~
下面的视频  有刷锅现象

下面的 是今天 3月12日拍的,风有4级,140B还是一样的歪头~~

这是第四组:

好了  大家看我应该如何再调整飞机和云台~~谢谢了~~

网友A:
看来XCAM140BS微单无刷云台并没有传说中Z15的90%效果呀。从楼上的视频看来和其它的云台都差不多,但价格却贵很多哦。

网友B:
强烈建议楼主使用X-CAM标准配置的吊挂系统, 否则就会出现楼主的问题, 本人亲身经历!!!

网友C:
楼主,

云台的吊挂系统是云台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140B系列云台的吊挂系统是经过长期测试并且使用X-CAM的振动测试器进行数据分析比较后得到的云台子系统,只有在这个吊挂子系统上才能得到云台的最佳性能。

在某些机架情况下脱离X-CAM的吊挂系统云台将表现出非常不理想,或者根本无法正常工作。

如果必须使用自己设计的吊挂系统时,那么请在使用X-CAM推荐的标准吊挂系统下(蝴蝶板+共4个X-CAM球,一个不多)对云台性能进行评估,而后再根据自身需求酌情更改,或者使用自己设计的吊挂系统。

吊挂系统的设计在某些方面具有较大的难度,而且很难有数据进行评估,因此X-CAM设计了一款振动测试器帮助产品设计,同时也提供给有需要的用户设计自己的吊挂系统。

希望可以帮助楼主!

X-CAM 沈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云台的吊挂系统是云台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140B系列云台的吊挂系统是经过长期测试并且使用X-CA ...

谢谢沈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烈建议楼主使用X-CAM标准配置的吊挂系统, 否则就会出现楼主的问题, 本人亲身经历!!!

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XCAM140BS微单无刷云台并没有传说中Z15的90%效果呀。从楼上的视频看来和其它的云台都差不多,但价格却 ...

应该是没用原配的减震~~已经买了5袋~~

网友A:
XCAM140BS能挂在飞越680的挂载杆上吗?我的是飞越6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XCAM140BS能挂在飞越680的挂载杆上吗?我的是飞越680

用尺量一下~~15.5CM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