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混合模式加新电池爽飞

楼主(2014-03-12):
       上次升级机架电机,店家把电池忘了发,一直用3S 2200mah电池并联飞的,时间太短。昨天店主重新寄的电池到了,本来是4S 4200mah,店主为了表示歉意发了5100mah的,拿到手一看,XT60插的,我的是T插得。刚好手头有香蕉头,直接焊到电源线上。今天也把最近流行的混合模式刷上进行了试飞。定点悬停移动后能立刻定住,没有以前飘。

第一次充电

飞完第二次充电

铝合金板改的电池仓

网友A:
刷哪个版本有混合模式啦? 3.1.2有没有这个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哪个版本有混合模式啦? 3.1.2有没有这个模式?

正式版没有,要刷三方版本的

网友B:
把固件放出来分享吧,让大家都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固件放出来分享吧,让大家都试试呗

我也是在这下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2335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在这下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2335

多谢,也去看看

网友:
看链接的贴说到要mp2.0, 但我看你的界面还是1的呢?

网友:
的确,我用2.0刷的示出错

网友C:
楼主的APM 好稳啊。。羡慕。什么时候能达到楼主的水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APM 好稳啊。。羡慕。什么时候能达到楼主的水准

机架的震动和桨的动平衡要好,APM最好能自动调参比默认的要好一些,因为每个机架和配置以及重心分布不一样,尽量把重心向四个机臂的受力点上靠,按照自己四轴的满载设备来自动调参,这样参数更适合实际飞行时飞机的状态。默认参数只是一个大概通用的参数模式,不一定适合你的飞机,飞飞可以,要精确一些还是要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