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 螺旋总距不见了

楼主(2014-03-12):
电脑端 调试时

在那个位置 数值本来最低只能到80的

被我不小心 填写了个20  然后按了回车

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谁知道调回来  或者告诉我 KBAR恢复出厂设置 也可以~~

不睡觉  等答复啊

网友:
看来是个BUG。。。卸了这个调参软件,然后重装试试。 按说点击这个标尺,转动鼠标滚轮,也可以调值。。。

网友:
使用 creat new setup

楼主:
已经解决  重新装一次5.4.3电脑端程序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