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锁尾求助

楼主(2014-03-12):
终于没忍住入了个k8。没想到调整真麻烦啊…要是没有副翼的基础估计我一个人是调不出来的,当然也多亏有教程。说说问题吧十字盘很好但尾巴一直很软的感觉?就象荡秋千的感觉,不过是左右摆停不下来。调感度没有明显的感觉只是摆动稍快或稍慢。机机震动已经很小了k8看最大1600。用gp750就给棍子一样…不可能让我在k8上在放个gp750来飞吧。我想知道k8震动在1600内能正常锁尾?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感度通道问题,检查下遥控感度变化K8上尾巴感度是不是跟着变化。
K8有两种感度方式,一种是写死,一种是根据遥控感度变化。

网友:
把尾舵機的球頭往內移一格會有驚喜發現喔!   不過記得行程要重新調整~

昨天就是搞定450L這樣的金魚尾

网友:
震动1600,LZ还是踏实把鸡鸡重装一遍吧

网友B:
1600震动不小了。。。你可以在BAR下再加个海绵垫 机子再除下震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感度通道问题,检查下遥控感度变化K8上尾巴感度是不是跟着变化。
K8有两种感度方式,一种是写死 ...

感度通道没问题。用软件看拨开关软件数字都有变化。但就是在飞机上感觉不出来。以我以前的经验感都低的话打舵后飞机尾巴会比较软,方向回中的话尾巴还要走一点才能停下来。何适的感度尾巴回在方向回中后马上停下。在调高感度就是金鱼尾了,尾巴***的左右摆动。但这个k8怎么调都是慢悠悠的摆动。还有个问题,切换感度的时候尾舵机是否会动一下?因为我用gp750的时候切换感度的时候都会动,切停止的点也会有轻微的变化。但用k8切换感度尾舵机一点动境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00震动不小了。。。你可以在BAR下再加个海绵垫 机子再除下震就好

悬停1000内不装大浆500。好吧下班后平衡下大浆

网友C:
哥们,1600太大了,我450半油200左右,全油190左右,你还是老老实实把飞机重新处理下震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1600太大了,我450半油200左右,全油190左右,你还是老老实实把飞机重新处理下震动 ...

这震动让人羡慕啊…那我在排下震吧

网友:
锁尾舵机型号对吧。我是尾部增益80很慢摆推油门不摆,今天改成67看看。

楼主:
用的n590锁尾。要说舵机问题的话不太可能吧。在k8上在装个gp750锁尾杠杠的。而且什么都没动。不知道你的k8切换感度尾舵机抖一下不?

网友D:
如果尾推组和锁尾舵机很顺滑,中点和行程无误,排除机械问题就不要动了。打开K8软件,点尾旋转翼栏目的博士帽,勾选里面的回路控制最优化(下面两个数值都是30的那个),控感度适中就行了。然后飞悬停,打舵自旋然后慢回中,应该可以抑制或减轻左右摆动,然后快慢自旋、顺逆时针、急停缓停反复做,多飞几个电,摆动慢慢就没了,这期间不要动机械部分。有空再接电脑软件看看,那个数值都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尾推组和锁尾舵机很顺滑,中点和行程无误,排除机械问题就不要动了。打开K8软件,点尾旋转翼栏目的博士 ...

谢谢楼上。下班回去照你的方法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