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电动车 短卡 和 大脚车的区别

楼主(2014-03-12):
如题 我看着都差不多。

网友A(2014-05-10):
短卡、大脚,长的就差很多,主要是玩法不一样。
短卡跑的相对快一些,姿态更帅,重心低。
大脚轮子大,底盘高,重心高,通过性更强。

网友B:
问的问题不对,这三种车都是电动的,大脚的轮子和底盘都有明显的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