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高性价比的合理配置…

楼主(2014-03-13):
已看中500轴距的折叠机架,全套设备预计1.8-2.2kg作业余航拍及娱乐用,配4S5000mA电,现成已有APM2.6/4合1好盈20A/山狗/两轴無刷/3DR/400mW…
请问应该配多大的桨?1238可否?电机型号及KV要多少?及预计留空时间多久?求比较合适的方案,谢谢各位大侠推荐…

网友A:
500轴距1238有点大啊,1047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轴距1238有点大啊,1047差不多

按正常情况是先选尽可能大的桨, 再配合尽量低Kv的电机来提升最高桨效, 便可有最长的飞行时间, 不知道这个罗辑对不 ???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正常情况是先选尽可能大的桨, 再配合尽量低Kv的电机来提升最高桨效, 便可有最长的飞行时间, 不知道这个 ...

按轴距尽可能上大桨,但太大不稳定。比如,H架660最大上13寸,那上12寸最合理,我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4909&extra=看是否有帮助

Very Good

网友:
我的ATG 650  4822KV570 1455桨 4S5100mah 起飞重量约2500g,飞行时间13-1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