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80机架用什么动力电池好?

楼主(2014-03-13):
飞越680机架用什么动力
电池
好?
电机
是朗宇4108x 电调是好盈铂金60A 我该用什么几S的电池 什么牌子的好?

网友A:
60A 有点过了吧

网友B:
6系架子最好用4S电驱动的电机 最好不要用6S电驱动的电机

网友C:
4108的KV值呢?不同KV值配桨不同,电池电压就不同

网友:
我手上有两块4S的5000的电池

网友D:
60A的电调~~~哇塞·~

网友E:
这么大的电调干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