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充电为何充不满?等待中。。。。。

楼主(2014-03-13):
请教用过A6的魔友一个问题:
用保姆充8个3s 2200电池,充完发现只有12.55-12.57不等,单个显示4.182
容量99%丨,这是什么原因?
只前用B6加平衡板充4块,没有出现这情况?

有知道的帮忙解释?

电池是4块花牌,4块格式,2200,3S,充放次数都不到了60次,用得很注意,严格5分钟普通下来,3.8以上,没有一次过放

再用B6加 平衡板充,可以充满的,请看

网友A:
我的也是!
经常电压差异大!用的次数多了用B6平衡一次!
不必太纠结!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
经常电压差异大!用的次数多了用B6平衡一次!
不必太纠结!

感觉还不如B6的好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B:
A6不管是从速度  还是从精度来说都比B6好!  你那种情况 看看电池是不是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6不管是从速度  还是从精度来说都比B6好!  你那种情况 看看电池是不是老化了!

我再把A6充不满的电池,再用B6充,却可以再满,不知什么原因??电池平时用得很注意,没有一次过放,4块花牌,4块格式,5分钟普通下来,3.8V以上的

网友:
建议使用一块精度高一点的万用表测试一下再看~~

PS:纠结那么0.0几V的电压没意义吧,换算成电量都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6不管是从速度  还是从精度来说都比B6好!  你那种情况 看看电池是不是老化了!

哥们,我感觉现在a6不怎样了,我买的两台a6 plus +都是这种情况,4.19或者4.18就停了,老是冲不满还比如b6呢, 我换bc168了,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我感觉现在a6不怎样了,我买的两台a6 plus +都是这种情况,4.19或者4.18就停了,老是冲不满还比如 ...

bc168不会出现这个现象吗

网友:
不会,使用良好,并且平衡时间比这个快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6不管是从速度  还是从精度来说都比B6好!  你那种情况 看看电池是不是老化了!

速度比B6快!
精度绝对没有B6好!

网友C:
其实充电的话,充到4.2和4.18飞行时间差不多的,不用在乎

网友:
A6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充电的话,充到4.2和4.18飞行时间差不多的,不用在乎

说的很对!原来我也很纠结4.18 和4.20之间的差别! 后来都习惯了!只要电压差不是很大!这点电影响不了几秒钟留空时间!      再到后来!发现只要电池好! 基本一致性都很好!没有电压差!   我现在用达普! 中端里面比较实惠的电池!

网友:
乍和我的使用感受正好相反!入了A6后就让B6下了岗,难道是新版A6不如老版的?不过A6不乍地,用了两年多一点,四个按键就都不听使唤,想调个数据真难,就像是买彩票式的,鼻子都按蹋了,看来是该要换了。

网友:
我的A6也是这样不会充到4.2V,还有不设自动充的话充电中会停,我的也是新入的花牌,充放只十几次

网友:
欸,A6出了充电快,其他真的不行的。充电平衡真心不行啊,A6充电一般都是4.18v到4.19v,我做过实验啊用b6充2200mah的电池4.18充到4.20v一般会冲进300mah左右的电。设置也不怎么好。新版说明写的简单了。还有那个自动充电。充电的电量显示很坑爹啊。显示是最后一次充电的电量。根本不显示总的电量。我要是想看自动的时候电池冲进多少电,还要守在充电器旁边,把每次循环充电的电量加起来。现在都有点后悔买a6了。

网友:
A6貌似在大电流充电时会充着充着就停了,2A以下充电就不会停了。我大概试了一下是这么个情况。充不满的情况你把充电截止电压设置到4.22就差不多了。充满后静置一段时间会掉电的。我的旧电池,充满A6显示4.2,静置一个小时就全成4.19了。

网友:
难道现在的A6 电压精度降低了?没以前的好了?虽然说只有0.02V 但,也够弄充进去一点电量的,如果是大容量的电池,确实可以冲进去300MAH左右的的电量的,这点我留意过!300MAH 什么概念?如果单片电池放电不均,你的电池又没充满,你设定的时间又没变,那么你很容易挂电池!

网友:
我的A6也是一样,3s电池充满测就只有12.5v 真心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度比B6快!
精度绝对没有B6好!

B6咸鱼翻身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