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用普通的BB响测1S电池的电压。

楼主(2014-03-13):
我的天7遥控器是1S供电,我弄了一个大容量的平板电脑的电池供电。

用BB响测电池的电压,每次都是4v以上。我都以为电池还有很多电。

终于有一次感觉有点不大对,就把BB响拿到公司的可调电源上实验一下。

测量1S结果就是:

从最低电压开始,慢慢的往上加。一直加到3.2v左右的时候,BB响才亮,只要亮起来了,电压就显示4v左右,一直再往上,直到加载电压超过4v之后,才能正常的显示正确的电压。

网友:
BB响的介绍就是说的支持2-8S啊。。。没说1S

网友:
BB响和一般的电显都不支持测量1S的。。LZ搞清楚。

网友A:
可以买个2.5V起亮的电压表头测1S电,才几块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个2.5V起亮的电压表头测1S电,才几块钱。

玩航模没有万用表就和没有螺丝刀一样可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玩航模没有万用表就和没有螺丝刀一样可笑

外场飞也随身带着万用表量电压?你很可爱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场飞也随身带着万用表量电压?你很可爱O。

不带万用表那就叫XXX了,随便一个小万用表没有手机大呢,两个BB响的价格
当然了,我敢说那些不带万用表的有80%都不咋会用。我说的是80%,别自己蹦出来往枪口上撞

网友:
1s还没有达到BB叫的正常工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带万用表那就叫XXX了,随便一个小万用表没有手机大呢,两个BB响的价格
当然了,我敢说那些不带万用表 ...

我是楼主,我去外场带万用表的。虽然用的机会不多。

而且万用表只有一个BB响的价格。

网友:
而9块5的bb正常显示1s电压的路过。

网友:
那种50块钱的带液晶屏的测1S可以测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