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起飞时 在跑道不走直线

楼主(2014-03-13):
怎么调试让飞机跑直线

网友A:
1、轱辘掰直
2、方向舵面调直(这个没问题就是轮子歪造成的)

网友:
起落架偏
气动偏
反扭

网友:
如果是后三点起落架基本上是没办法走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轱辘掰直
2、方向舵面调直(这个没问题就是轮子歪造成的)

谢谢  我去检查下

网友:
主起落架两边不一样高吧。

网友B:
如果垂尾正。可能是后轮子被压弯。偏向。手掰直就可以了。   不过大油门。迅速起飞不是很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垂尾正。可能是后轮子被压弯。偏向。手掰直就可以了。   不过大油门。迅速起飞不是很影响的

谢谢  你的建议

网友C:
4楼正解..后三点的固定翼跑不了直线.前三点调整一下就好了..

网友:
偶的好小子1000也不跑直线,就用垂尾调整强行起飞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会用手让飞机边走边调整方向,让他走直线(最终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4楼正解..后三点的固定翼跑不了直线.前三点调整一下就好了..

后三点  前三点啥意思  我的摸型是f35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后三点  前三点啥意思  我的摸型是f35

前一、后二就是前三点;后一、前二就是后三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会用手让飞机边走边调整方向,让他走直线(最终方案)

这是关键。模型飞机的转向没什么精度可言,所以首先要尽量把导向轮校正,控制导向的舵机摇臂要尽量把连接点向舵机中心靠,使打转向摇杆时导向轮的动作不要过大。然后最关键的就是要通过练习,学会在手上(方向舵)控制好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一、后二就是前三点;后一、前二就是后三点。

你的F35应该就是前三点了..前面一个后面2个轮子..调直了就跑的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关键。模型飞机的转向没什么精度可言,所以首先要尽量把导向轮校正,控制导向的舵机摇臂要尽量把连接 ...

谢谢您的分享

网友(2014-07-10):
学习了,我的也偏左

网友F:
只能调整轮子吧,没有别的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