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问题请教前辈们了。关于bec的

楼主(2014-03-13):
本人,这几天突然想要装一台550,有个问题不太明白,我看到好多人飞500 550都外置一个bec供电,
我想问前辈们,飞550飞机必须要单独外置一个bec吗?如果我使用铂金的80a 或者100a。直接上
电池
飞行不行?
再就是麻烦给推荐一款550用的
舵机
,我主要飞航线。没有多高的要求。200左右的有没有合适的。
对了,550如果用嘉迪那款
电机
的话,需要用多大的电调呢?

网友A:
既然用嘉迪就让店家告诉你,这样也好交代,550最好100A的。不飞暴力舵机不会满负载电流就不会太大,看看所有舵机运转电流是多大的,BEC能供上就行,最好打点富裕。

网友B:
这个是必须的...预多一点比较好...暴力一下来...舵机会缺电的....

网友C:
买个新款的铂金V3,10ABEC,绝对够用了

网友A:
GT550配铂金V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