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快做好了,求助几个问题。谢谢大家!

楼主(2014-03-13):
机器快做好了,关于行程的问题现在还一直没搞定。XY我都装了行程开关,由于接口板限制,X两端的行程开关是并联起来的。Y两端的行程开关也是并联起来的。现在问题就是,撞到行程开关后,不能往反方向动。要关掉MACH3里面那个XY的输入针脚设置,然后才能运行。等离开行程开关后,还要再设定那个输入针脚。 这样确实很麻烦的。 我没有原点开关。
就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方法,撞到一边的行程开关后,可以反方向运动。而不用每次都要去设置针脚。谢谢。(加个开关解决这个问题暂时觉得适合一些)
另:撞行程开关后,数据还准吗?

网友:
手动复位

网友:
估计没装手轮吧,断电用手推,或者在行程开关中间加个常闭开关,行程开关开路后可以复位了

网友:
设置个开关,接Limit Ovrd,撞到行程开关后,按着这个按钮,就可以往反方向手动了。

网友:
大号雕刻机了

网友A:
假设某时刻电机的转向为正,行程开关触发后让电机极性颠倒就行了,不管碰哪边,只要碰到肯定不能原方向走了

网友B:
两边 装行程 要对换就行了!~电机 正反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边 装行程 要对换就行了!~电机 正反相

实在是不明白,两边如何对换?我两边都装了行程开关了,是并联的。因为输入接口不够,所以每条轴的两个行程开关都是并联的。还有电机换向?如何接线才能做到撞行程后电机换相呢?,请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在是不明白,两边如何对换?我两边都装了行程开关了,是并联的。因为输入接口不够,所以每条轴的两个行 ...

我把xyz轴的6个行程开关都并联了

网友:
为什么为撞上行程开关?行程开关是防止撞机,软件限位设置好,机器快要到行程开关就自动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把xyz轴的6个行程开关都并联了

如果撞机不能反方向运动。三个分别并联和全部并联,没有什么区别。反正撞了一个就全部都不能动了。全部并联了,还可以省出来做原点开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撞机不能反方向运动。三个分别并联和全部并联,没有什么区别。反正撞了一个就全部都不能动了。全部并 ...

我的6个并联,不用另外装原点开关,可以直接当原点开关用,你可以试试。回原点时候是是按Z X Y顺序走的。也就是说,Z轴回原点时,XY是没有反应的,不会出现混乱。

原来我是用了3组端口分别给XYZ用,后来发现全部并联用一个端口也不影响回原点。干脆省下两个端口另做它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6个并联,不用另外装原点开关,可以直接当原点开关用,你可以试试。回原点时候是是按Z X Y顺序走的 ...

全部并联,不影响回原点吗???
我知道是Z最先回,向上,直到碰到限位开关。由于全部并联,那整个线路就闭合了啊,那X和Y回原点的时候,系统怎么知道是否碰到限位开关了呢?点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全部并联,不影响回原点吗???
我知道是Z最先回,向上,直到碰到限位开关。由于全部并联,那整个线路 ...

z轴回原点时触动开关后往回走一小段为原点,开关还是断开的,。接下去是另外的轴,依次完成。

回原点并不是碰到开关就停下了,。碰到开关后会自动再往回走个几毫米,具体多少毫米我记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z轴回原点时触动开关后往回走一小段为原点,开关还是断开的,。接下去是另外的轴,依次完成。

哦,原来 是这样的啊。我还没试过呢。。。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