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502 救活一个坏马达

楼主(2014-03-13):
     KDS450C的机机真不错,性能非常好,整机和配件价格都不贵。但该机机使用几个月后,发现无刷马达轴因间隙过大无法使用,报废吧?有点可惜,自己换轴?拆开马达检查后确定为马达轴磨损。怎么办,这个马达轴的规格很特殊,整根轴不是同一粗细的,上下直径不同,外露端直径3.17,马达内及轴承端都是3.0的。虽然马达轴只值5元左右,但无处购买。而买个新马达至少要一百元。难道一根马达轴的0.1—0.2的磨损,就要去买个新马达?本想在轴和轴承的间隙处垫一些材料,让磨损部分边“粗”,但此处受力较大,找不到这样的材料。后来想,用胶水填充磨损处试试,就想到了502胶水并获得成功。
     具体方法是:拆开马达,并使马达两轴承装在马达的原有位置,擦干净磨损的马达轴,塞入轴承孔内,但要露出磨损部位。用牙签蘸点502胶水并把胶水均匀滴在马达轴磨损处(涂的量根据磨损的情况而定,不可多涂),此时用手转动马达轴,使502胶水均匀流向轴的磨损部位,此时,轴的磨损部位被胶水“填平”,过约二十几秒钟时间,当胶水开始“变硬”时,迅速把轴塞进马达轴承并到位,然后安装好马达的其它各部件,马达修复即告完成。半天以后当估计胶水牢固变硬后,“复活”的马达又可以使用了。
     当然,这样修复的马达能使用多久就看运气了。反正我用这样的修复马达飞了20多块电板,马达一直没事。

网友:
嘿嘿  我也一样  锉刀挫 手钳子夹  胶水粘 铁丝绑   牙签穿  大锤砸  透明胶粘。。。。能凑合就不买新的!等技术好了再说!

网友A:
动力系统还是别凑合,不过楼主思路很好,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系统还是别凑合,不过楼主思路很好,赞一个。

间隙大的马达就算修复的材料经不起“考验”“不辞而别”,动力也不会消失的。至少不会炸机。

网友:
用高强度耐高温的轴承胶会不会更好些?502脆容易碎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间隙大的马达就算修复的材料经不起“考验”“不辞而别”,动力也不会消失的。至少不会炸机。

这种间隙最好用铜箔填充,胶水辅助,可以保证比较好的同心度。(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间隙最好用铜箔填充,胶水辅助,可以保证比较好的同心度。(个人意见)

铜箔太厚,强度不够

网友:
七楼说得对,应该用高强度厌氧胶,

网友:
都是高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B:
整点焊锡膏,用大功率烙铁搪一层锡应该可行
哪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点焊锡膏,用大功率烙铁搪一层锡应该可行
哪个试试看

估计不行,因为“吃”锡不容易,厚度也不好控制,其次是锡比较软。

网友:
有啥用,那点502撑不了2个起落怕渣都没了。

网友C:
提前点一滴乐泰609能避免大部分磨轴问题
不过话说回来既然发生磨轴了,说明轴承早已经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前点一滴乐泰609能避免大部分磨轴问题
不过话说回来既然发生磨轴了,说明轴承早已经挂了

首先是买轴承不难,但买马达轴难,其次,我修复马达前,检查了轴承认为,轴承虽有磨损,但程度不大,且马达两轴承磨损程度不一,磨损影响运转的主要是输出端靠近马达齿的轴承,所以我把两轴承安装位置进行了对换。还有就是,马达发生间隙过大的原因主要是轴承磨损照成。

网友:
hangzhou163发表于2014-03-13 12:34:05

首先是买轴承不难,但买马达轴难,其次,我修复马达前,检查了轴承认为,轴承虽有磨损,但程度不大,且马达两轴承磨损程度不一,磨损影响运转的主要是输出端靠近马达齿的轴承,所以我把两轴承安装位置进行了对换。还有就是,马达发生间隙过大的原因主要是轴承磨损照成。
450正常运行时电机3万多转,在这个转速下,滚珠会由于离心力而甩开,从而运行阻力要远大于静态运转阻力
发展到磨轴的轴承说明高速运转阻力已经很大
此时就要及时更换轴承
而不是说轴承看起来没有磨损就不管的
已经磨轴的轴承,只填胶不换轴承的话,胶几个起落就扫干净了
实在是想再对付用一段时间,可以将电机轴接触轴承的位置敲花,和轴承内圈形成紧配合,应该还能用一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