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配置怎么样呢?新手求指导

楼主(2014-03-13):
本人从去年暑假全国电子设计大赛开始玩四轴,当时用mwc飞控330机架能稳飞30m左右。现在想升级FPV,不知道以下配置怎样。

飞控:NAZA-M V2:1999
机架:XA650 Pro:1399
电机:TM3508 kv380:430*4
碳浆:TM1345碳浆:700
电调:30A Opto:108*4
电池:6S  8000mAh:800-1000
云台:Tarot T-2D:800+
摄像:黑狗3+
遥控:D10:800+
图传:5.2G 2000mw:500+
Osd:iosd mini:399
屏幕:准备直接上笔记本
佳的美UTV332电视盒,台式/笔记本看电视:110

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挂个狗用这么贵的动力?不至于吧,够我上个8轴了

网友:
二手区有出伞型折叠6轴机架的,价格合适,去看看吧。

网友B:
这是土豪不差钱的节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个狗用这么贵的动力?不至于吧,够我上个8轴了

这是在论坛里潜水时候看到的配置。听说能续航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土豪不差钱的节奏啊、

不想在一直升级了。就想这配置倒弄久点。
不知道4822配13寸桨怎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个狗用这么贵的动力?不至于吧,够我上个8轴了

当时我是在这个帖子看到的。里面也看到你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t=XA650&page=2

网友A:
ccb_net发表于2014-03-13 14:02:54

不想在一直升级了。就想这配置倒弄久点。
不知道4822配13寸桨怎样呢?
听我的,机架上x宝小帅家的680H4碳纤机架,电机上朗宇4110 340kv或400kv,或疯狂5008;桨用大疆1555碳桨。电池上6s10000的,挂狗30分钟以上问题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想在一直升级了。就想这配置倒弄久点。
不知道4822配13寸桨怎样呢?

650架子上不了13寸桨吧?电机买x4108 480kv,APC1238桨 4s5000mah,飞20分钟没问题。遥控器换个好点的吧。。。

网友D:
这个配置不错的~~看的出来以后是想升级高档摄像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配置不错的~~看的出来以后是想升级高档摄像装备~~

确实有这个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650架子上不了13寸桨吧?电机买x4108 480kv,APC1238桨 4s5000mah,飞20分钟没问题。遥控器换个好点的吧 ...

最大可以上14寸的桨。D10的控也不差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我的,机架上x宝小帅家的680H4碳纤机架,电机上朗宇4110 340kv或400kv,或疯狂5008;桨用大疆1555碳桨。 ...

嗯嗯。我经常看你的帖子,也有考虑过用4110的电机。不过想请问下这套的升级空间大不大。还有飞行高度差不多多少?
也想问下飞越650、Xa650和H4680哪个比较值得入手。自己现在飞450和330觉得很不过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我的,机架上x宝小帅家的680H4碳纤机架,电机上朗宇4110 340kv或400kv,或疯狂5008;桨用大疆1555碳桨。 ...

5008需要集电环版的吗

网友:
ccb_net发表于2014-03-13 17:41:21

嗯嗯。我经常看你的帖子,也有考虑过用4110的电机。不过想请问下这套的升级空间大不大。还有飞行高度差不多多少?
也想问下飞越650、Xa650和H4680哪个比较值得入手。自己现在飞450和330觉得很不过瘾
如果你上v2的话,推荐h4 680,以后想挂微单直接升级h8,效果不用说,携带也方便。

网友A:
ccb_net发表于2014-03-13 17:41:21

嗯嗯。我经常看你的帖子,也有考虑过用4110的电机。不过想请问下这套的升级空间大不大。还有飞行高度差不多多少?
也想问下飞越650、Xa650和H4680哪个比较值得入手。自己现在飞450和330觉得很不过瘾
飞行高度取决于你的遥控功率,功率越大距离越远,433或2.4g增程都可以飞得更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高度取决于你的遥控功率,功率越大距离越远,433或2.4g增程都可以飞得更远。

嗯嗯。我现在想上h4了。5008要不要集电环?d10的控怎样?还有推荐的吗?

网友:
ccb_net发表于2014-03-14 00:11:20

嗯嗯。我现在想上h4了。5008要不要集电环?d10的控怎样?还有推荐的吗?
你说的集电环是云天台电机用的吧?动力电机有吗?d10神控,值得入。但我觉得王娟家的d7e改装控挺不错,改的很强大,你可以看看,8通道绝对够你用了,玩好了再换进口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高度取决于你的遥控功率,功率越大距离越远,433或2.4g增程都可以飞得更远。

图传和osd那样配行吗?上个三叶草是不是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650架子上不了13寸桨吧?电机买x4108 480kv,APC1238桨 4s5000mah,飞20分钟没问题。遥控器换个好点的吧 ...

我的ATG650机架用1455桨,桨距都还有五六厘米

网友A:
ccb_net发表于2014-03-14 00:27:10

图传和osd那样配行吗?上个三叶草是不是会好点?
5.8g图传是不错的选择,理论上讲三叶草好一些,但有些图传原带天线和三叶草使用起来区别不大,买的时候看下口碑,买评价好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g图传是不错的选择,理论上讲三叶草好一些,但有些图传原带天线和三叶草使用起来区别不大,买的时候看 ...

图传iosd还是上穷人的?

网友A:
ccb_net发表于2014-03-14 00:47:29

图传iosd还是上穷人的?
都没用过,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没用过,不太清楚。

非常感谢!

网友:
祝早日爽飞!

网友:
如果预算没问题把控换了,这配置挺好,别折腾

网友:
有钱的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经常看你的帖子,也有考虑过用4110的电机。不过想请问下这套的升级空间大不大。还有飞行高度差不 ...

XA650P架子,入门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