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启航向锁定情况下开始自动返航后,如果中途接管时,机头方向会变是么?

楼主(2014-03-13):
我发现大疆在一个开关开启航向锁定的情况下,再开启自动返回功能后,如果中途将开关切换回GPS姿态时,航向锁定就没用了,因为此时机头方向会乱是么?好像还没规律。问了大疆客服说正常。大家是这样的么?那这样会导致个问题。由于有时开启自动返航功能是在紧急情况下,如果此时又需要切换到gps姿态或者手动控制,避免飞机撞到东西,那此时又不知道机头方向,这样很容易导致炸鸡。

网友:
有点乱啊

网友:
请问楼主,您在返航途中切GPS,当时的机头是什么方向?

楼主:
自动返航途中,接管时的机头是朝向返航点的。也就是差不多和我起飞时(起飞时的机头方向是离开我的方向)相反。难道重新接管时的航向锁定方向跟接管时的机头方向有关?

网友A(2014-05-12):
自动返航时就是掉头往回飞,应该是机头朝向起航点,如果你站在原地没动就是冲着你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返航时就是掉头往回飞,应该是机头朝向起航点,如果你站在原地没动就是冲着你回来的。

是,这个我是发现了。但是问题是,当他自动返航时,在他要靠近我的时候我想接管过来,这个时候我S1挡开关就切换到了GPS姿态模式,但是此时发现我在操作摇杆的前向/后向时,已经不是我在返航前精灵定义的前向和后向了。也就是机头方向自动改变了。导致我一下操作就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我是发现了。但是问题是,当他自动返航时,在他要靠近我的时候我想接管过来,这个时候我S1挡开关 ...

啊?不会吧,我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啊,当你触发失控保护后,飞机会头朝你回来,我一般是在目视可见机头机尾时切回gps模式,这个时候飞机就应该悬停了,然后我会掰左手的杆,让飞机180度调头,就可以继续操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不会吧,我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啊,当你触发失控保护后,飞机会头朝你回来,我一般是在目视可见机头机 ...

是嘛,看来我有空录个视频上来让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