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打算第一次尝试450,用D7E搞的定么

楼主(2014-03-13):
接收是RX601 ,这个可以用来飞450么

网友A:
内容六通就可以的。可以,距离注意,据说不改遥控发射模块里的一个电阻短路,距离很近,但是直升机应该够用了。

楼主:
恩,我反正很长时间只是四面悬停,如果确定要玩下去再弄个D10,一直都玩小机的

网友B:
E325 V2 用rx601配devo7,尾感度插gear控設定gyro從aux2改到gear

网友C:
没问题 直升机反正也不需要距离

网友D:
一直用的d7e飞 接受 rx701 距离完全够了

网友E:
还是D10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