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40a3s去掉+5v接4s

楼主(2014-03-13):
如题,手头闲置4个天行者电调,一堆4s电池,刚入了s4想组个小轴距h4玩玩,如果方法可行的话就太好了,先感谢各位的热心解答,祝爽飞!

网友A:
天行者40A支持4S的

楼主:
drore发表于2014-03-13 11:10:19
天行者40A支持4S的
是普通3s电调,不是ubec 4s的。

网友:
同问,买的时候没注意,不知有没有上过4S的?安全可靠么?

楼主:
有说去掉控制线中间 5v后3-6s通吃,不知真假。

网友:
那单片机的供电呢

网友:
帮顶,我也闲置了4个3s的40a的天行者。。。

楼主:
25776348发表于2014-03-13 11:44:20
那单片机的供电呢
飞控带bec的

网友:
别天真了,自检过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带bec的

电调内部也需要5伏供电

楼主:
25776348发表于2014-03-13 11:57:06

电调内部也需要5伏供电
飞控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让拔掉控制线 5v输出,注意一下,这是输出,不是输入。

楼主:
天边一只雁发表于2014-03-13 11:54:41
别天真了,自检过不了
电调还是飞控?

网友:
运气好就是电调,运气不好就是电调+飞控+接收+所有设备,别折腾了

楼主:
天边一只雁发表于2014-03-13 12:16:58
运气好就是电调,运气不好就是电调+飞控+接收+所有设备,别折腾了
有什么依据?你试过?

网友:
楼主你试试便知,别费劲问了

网友:
4s可行,期待你测试6s

楼主:
xjinganglang发表于2014-03-14 09:01:16
4s可行,期待你测试6s
4s用剪掉控制线中间的 5v线吗?

网友:
从网上能搜到的拆机图看,天行者40A用的稳压器是78D05A,本身支持4s(16V)输入的,但输出会降低到1A多一点。电调到底支持几S并不只限于BEC,多数没有BEC的电调也只支持6s,其它因素,像MOS驱动的输出电压也会限制的。

楼主:
dawanpi发表于2014-03-14 10:03:32
从网上能搜到的拆机图看,天行者40A用的稳压器是78D05A,本身支持4s(16V)输入的,但输出会降低到1A多一点。电调到底支持几S并不只限于BEC,多数没有BEC的电调也只支持6s,其它因素,像MOS驱动的输出电压也会限制的。
那就是安全支持4s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安全支持4s了

很难说安全支持,处于稳定性考虑,厂家一般都会给产品留下一些余地,同一批次的产品里面质量好的可能在4s下工作没什么问题,但可能长时间工作后就不行了。你要试的话,建议用专门的UBEC给设备供电,同时切断电调的5v输出。

网友B:
我的40A,买的时候没有买UBEC,现在后悔没买,3S电池感觉不行了

网友C:
不用 bec好像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