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可以用网吧的电脑玩吗

楼主(2014-03-13):
不是玩模拟器要电脑装驱动吗   然后放光盘进去   网吧电脑没驱动  咋弄

网友A:
跑这问毛,问网管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这问毛,问网管去

我是问下电脑没光驱  可以玩模拟器吗

网友B:
这个必须能啊。先把模拟器的安装包放u盘里,然后去带上狗和遥控器音频线去网吧。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必须能啊。先把模拟器的安装包放u盘里,然后去带上狗和遥控器音频线去网吧。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哦哦  谢谢啦

网友C:
感觉在网吧玩模拟器。。。略2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在网吧玩模拟器。。。略2啊。。。

还好吧  我在学校住宿  只能去网吧玩  呵呵

网友:
只要人家让你把模拟器程序装进去就行。

网友:
最怕的是,你装好了一切驱动,然后网吧的电脑让你重新启动,就像家里的那种。你重启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
LS所言极是啊还是回家玩吧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