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飞控的咨询!

楼主(2014-03-13):
本人学生党,先报一下机机配置,飞越650机架,恒力4822电机,铂金30A电调,玉兔2飞控。
手上有点小钱,想换个飞控,用过兔子的都懂的。现在考虑APM ,naza lite ,零度S4v2.
APM:开源,功能强大,调试麻烦。
naza lite :阉割版,功能缩水。
零度S4v2:不太了解,功能也挺不错。
现在想广泛征求一下意见,个人偏重naza lite ,GPS比较强大,本人对于OSD没多大要求。
有用过这几种飞控的都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apm:你这配置,默认参数可以稳飞,认真调参定钉子没问题。
naza lite:做好gps保护,稳定飞行没问题,osd功能可以用穷人实现。
s4 v2:各项功能都不错,稳飞,价格合适,150买个第三方wifi模块实现手机调参及控制,除了坑爹的距离限制。

网友:
XA飞控也不差

网友:
kodakcr发表于2014-03-13 11:52:21
XA飞控也不差
价格坑爹啊

网友:
apm默认参数稳飞松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你这配置,默认参数可以稳飞,认真调参定钉子没问题。
naza lite:做好gps保护,稳定飞行没问题,osd ...

这个周末就去考察一下APM,看看效果,谢谢

网友:
就用大疆吧~~~方便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