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华科尔D10与PhoenixRC_4.0

楼主(2014-03-13):
终于可以用新买的华科尔D10将PhoenixRC_4.0中的一直升机上天上并着地了.

但画面中直升机太小.一些动作姿态也看不太清楚.又没有任何数显示.

请飞过PhoenixRC_4.0的老师指导指导.

再:所谓油门锁定就是当飞到一定高度.油门锁定后飞行器就不再上升与下降了吗?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但不完全对,油门锁定是指锁定当前油门量,我也新手也许解释的不对,勿喷啊

网友B:
油门锁定就是。油门一直保持在你拨动锁动时的位置。此时油门遥杆只控制螺距

网友C:
飞机小,选700级大飞机啊~

鼠标滚轮可以适当拉伸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但不完全对,油门锁定是指锁定当前油门量,我也新手也许解释的不对,勿喷啊

油门锁定后飞行器就不再上升与下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锁定就是。油门一直保持在你拨动锁动时的位置。此时油门遥杆只控制螺距

油门锁定后飞行器就不再上升与下降了吗?螺距是什么?作什么用?左右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小,选700级大飞机啊~

鼠标滚轮可以适当拉伸镜头

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油门锁定后飞行器就不再上升与下降了吗?螺距是什么?作什么用?左右转向?

不可能油门不动他就不上升下降了。别忽视了气流,电池的放电曲线,还有飞机球头虚位…关于直机的螺距论坛上有不少资料三两句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油门不动他就不上升下降了。别忽视了气流,电池的放电曲线,还有飞机球头虚位…关于直机的螺距论坛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1452
G700这种飞机在凤凰4.0中的什么位置?
华科尔D10在凤凰4.中对应什么遥控器最接近?
谢谢了

网友D:
华科尔D10 凤凰里直接有配置到的文件 为啥要问最接近??

油门锁定对于直升机来说只是断电   锁定不是定速  定速才会保持转速

至于悬停 请手动解决  模拟器还偷懒你模拟器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科尔D10 凤凰里直接有配置到的文件 为啥要问最接近??

油门锁定对于直升机来说只是断电   锁定不是定 ...
华科尔D10 凤凰里直接有配置到的文件 为啥要问最接近??

既然配置到的文件里列了那么多遥控.肯定各遥控之间有些性能差异.选择一个性能相近的配置有利于发挥与操控.

油门锁定对于直升机来说只是断电   锁定不是定速  定速才会保持转速

怪不得油门锁定的结果是坠机.

至于悬停 请手动解决  模拟器还偷懒你模拟器的意义是什么?

我练模拟器的意义是能尽量真实掌握遥控F450  F550的真实状况.少炸真机.不是参加航模比赛.玩航拍. 越简单越真实越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华科尔D10 凤凰里直接有配置到的文件 为啥要问最接近??

既然配置到的文件里列了那么多遥控.肯定各遥控 ...

凤凰里直接有华科尔D10  为什么要选接近的??  直线选D10不行?

至于后者 真机比模拟器还不稳 你说要真实  然后要简单  你在搞笑啊

网友D:
这个是凤凰4上自带的遥控器配置文件 你看红圈里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凤凰里直接有华科尔D10  为什么要选接近的??  直线选D10不行?

至于后者 真机比模拟器还不稳 你说要真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凤凰4上自带的遥控器配置文件 你看红圈里是什么

终于找到了..

网友:
求下载地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凤凰4上自带的遥控器配置文件 你看红圈里是什么

求凤凰模拟器下载地址!

网友(2014-07-15):
同求凤凰模拟器下载地址

网友:
油门锁定就是油门一直保持在你拨动锁动时的位置。此时油门遥杆只控制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门锁定就是。油门一直保持在你拨动锁动时的位置。此时油门遥杆只控制螺距

请教下,mini cp  油门锁定时的螺距要怎样设定呢?    出厂默认负100到正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