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升机布线的小贴士

楼主(2014-03-13):
    自己认为,一台直升机 不光是要飞起来舒服,看起来也要舒服,这里除去飞机本身的设计之外,还有许多要玩家们自己解决的东西,例如一些细小零件的配色和组合,螺丝,以及垫片的风骚程度也会给飞机的静态外观加分,其中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就是各类连接线的摆放不止,看到过许多飞机就是简单的走线,然后扎带一勒就搞定,这样从外观上来看,也不是那么的吸引人,更重要的是,在飞行中,如果布线不当,也可能会造成危险发生,所以良好,细致的布线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分享一些经验给大家,如有不足 请指正。
    本人x3:

      电调的安装一定要保证稳固,电机线个人采用内线走法,可能调试起来比较麻烦,但是我有天蝎星的备用电源,调机也就用不到电调工作了,是个人情况而定,如果更加细致,可根据实际情况自己改动线材的长短,以保证美观和方便,切记要稳固,以避免电调信号线和电池接口不会因为电调的晃动而松脱。
舵机线,在穿过侧板等机身部件的地方一定要固定稳固,需要扎带勒紧的地方最好提前用热缩管套住,避免扎带与线材直接解除,时间久了会有割断的隐患,这台x3几乎全部走内线,论坛其他魔友也有舵机线从第一主轴座上面走的情况,本人装机不习惯越过布线,总是会害怕在负螺距最大行程的时候会碰到舵机线而出现危险,即使是飞机根本用不到这样的行程极限,习惯了,没办法

尾舵机,x3的尾舵机布线,试了好几次觉得这样穿过侧板走内线是最为合理的办法,但如果不固定舵机线,可能会因为震动而导致机身割破舵机线造成危险,我采用固定舵机线的方法,这样既稳固又好看,干净利落,舵机线也不会移动摩擦侧板,比较安全,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侧板上贴泡沫胶隔绝两者摩擦,但是这样的小地方,不好贴啊,仅供参考。

接收机天线一定不要直接接触碳纤维侧板,可能会引发失控现象,我用两面双面贴固定,稳固,安全,当然也有比较昂贵的天线布线贴可以使用,我在天线拐弯处用热缩管包住,同样防止在飞行中侧板割断,割伤线材。

最后,陀螺仪布线,所有线材尽量不要碰到陀螺仪,避免震动而引起陀螺仪的错误修正,焊工手法好的魔友可以自行改短各种线材,而不必像这样团在一起扎起来,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稳固,插头要与陀螺仪连接扎实,飞前要多多检查各种插头是否稳固,因为这个情况摔机,是很让人郁闷的。

飞机走内线很美观,但是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在调试的时候可能会麻烦一些,要拔掉一些线材需要废点功夫了,如果既要美观又要方便的魔友,那不妨准备一个外置的bec或者天蝎星备用电源,这样安全,省心,拔电机线这样的工序完全抛弃,即插即用,方便至极!!!!!
下面是x5布线参考,备用电源时常要拆卸,所以线材没有固定,全包头罩包好后,基本没有隐患,接线由于弯曲,自动隆起,不会割到侧板,很方便。

网友:
布的不错,我也喜欢把线布在机身里面,只把天线放外面。这样干净利索。

网友:
宇哥出品 都是精品

网友:
宇哥 出品全是精品

网友:
顶一个,拿分闪人

网友A(2014-04-12):
我把发热部件装在外头,因此飞机外部电线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发热部件装在外头,因此飞机外部电线多

貌似也就电调热了···

网友:
很细致啊,我都是怎么方便怎么玩

网友(2014-05-23):
说的不错  ,同样做的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欢迎交流

网友:
好似有点乱

网友:
不错,值得参考。